[SMI] 分享SM2244LT mSATA 4贴板子CE和土狗跳线(SM2244LT_mSATA_QFN88_ABGA152_4L_O1010)

楼主(2022-11-14):
偶得一片SM2244LT mSATA 4贴BGA152板子,板号SM2244LT_mSATA_QFN88_ABGA152_4L_O1010;这个板子最多支持单贴4CE或者4贴2CE,可惜不是公版没有跳线图,遍寻无果后自己撸掉所有电阻一个个测量CE焊盘,终于摸清了所有跳线,于是立马绘制跳线图并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解决一些坛友不知如何跳线的困扰。
跳线方法是颗粒哪个脚有CE就跳线段连接到的那个跳线,一个CE只需要一个跳线,跳线电阻0R 0402。如果焊接的颗粒CE分布在直连主控CE位时无需跳线,但是应该拆掉其他焊盘位CE连接到它的跳线,以免CE重叠无法开卡。
土狗跳线适用于Samsung、Toshiba(KIOXIA)、Sandisk(Western Digital)、Intel和Micron颗粒要拆掉,规格10KR 0402。实际情况请根据开卡是否报GPIO或者Tran Adj错误自行摸索。

网友A:
板子上明明印有RCE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明明印有RCE丝印

然后呢,你知道每个RCE对应的规律吗?2244又不像2246,有Flash_Mounting_Guide。请问您分享了什么?

网友B:
支持楼上折腾,不知道板子能不能改88pin的46xt上去,虽然只支持4ce,但是4k可比44lt好不少,貌似就是晶振频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折腾,不知道板子能不能改88pin的46xt上去,虽然只支持4ce,但是4k可比44lt好不少,貌似就是晶 ...

感觉应该不行,不过没有QFN88的46XT来测试,不然的话高低得试试看,这板子的CE布局真的奇葩,只能贴1CE,或者贴单通道1-4CE的颗粒,不然的话CE就并一起开不了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 就是好!!支持

感谢回复!2244应该是真的没人玩了,发的58XT跳线还有不少人回复,这个真的没人看

网友D(2023-04-09):
土狗位置得根据原理图来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狗位置得根据原理图来找吧

土狗没去注意,QFN主控有原理图的话也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