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台电X80 Pro 改造 Type-C充电口(续贴)

楼主(2022-11-14):
在上一贴 台电X80 Pro 改造 Type-C充电口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中改造的充电口,虽然可以使用,但是充电不提示,且充电时电量指示一直下降,闲来无事,发现电池前端有一个检流电阻,该电阻为高端检流,我在想系统检测电池电量既然不是根据电压来的,肯定是根据电流来的,如是就有了重新改造的过程。我将电池两端以前焊接的的充电线,改接到检流电阻之前,经测试,在外接电源时系统显示电量不在下降,很完美。
焊接位置
全貌图
未插充电器时放电电流为430ma
插上充电器时放电电流仅为30ma,这个原因是因为电池是4.35v高压电池,我的充电小板是4.2v,当前电池电压接近4.2v,充电电流比较小。
平板屏幕比较大,当亮度调节为最高时,放电电流比较大,这个充电板是4.2v1a的充电板,不满足供电要求,改天买个4.35v2a以上的充电板替换即可,至此结帖。
因为自己家养绿萝,比较懒,容易缺水,这几天自己设计一个外置缺水感应报警设备,准备立创打板测试,感兴趣的老铁点个赞标记下,回头发一个申精贴。

网友:
我的触屏坏了!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搞法是用蓝牙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触摸屏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
去掉触摸屏,加一套无线键鼠

网友:
还是需要的

网友:
这个小板挺好,可以有效保护你的电池

网友B:
这个是啥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啥配置啊

Z8300 2+32双系统

网友(2023-02-07):
可以刷系统么,同款电池饿死了,系统也没有了

网友(2024-04-17):
电池不能充电了,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