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215的自动翻页滚动键莫名修复

楼主(2022-11-14):
这几天在换鼠标微动开关,换完微动,鼠标双击的现象修复,后来发现自动翻页的功能没有了,以为是滚轮下的四方微动开关坏了,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一个拆下的微动,发现两测导通,要修的鼠标没拆先量一下通不通,拆下的1和3;2和4是通的,按下键后都通的,没取下的开关,按下键后,发现1,4之间有阻值变化,一段时间后也通了,就没在拆,装好后自动翻页莫名就好了。

楼主:
我有2个鼠标都是这样恢复的,前天一个无意中修复的,今天试试看,竟然真的恢复按键功能,有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什么原理吗

网友A:
方形微动坏了把

网友:
我也有一个罗技右键不太灵了,有空修修

网友:
其实就是微动脏了,13 24全新的也是这种关系,按下后1324连通。    你可以拆了擦擦锅片反面,但是不好复装固定了,间隙控制不好容易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形微动坏了把

是的,就是锅片里面脏了。紧密配合的,可以拆开擦擦,普通酒精就可以。一蹭就好,撑死棉签头部发灰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锅片里面脏了。紧密配合的,可以拆开擦擦,普通酒精就可以。一蹭就好,撑死棉签头部发灰一点点 ...

方型微动没有坏哦,只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通的情况,1,4之间有阻值变化,直至导通蜂鸣,就ok了,感觉那个管封了,然后放电激活了

网友:
放电激活, 听着有点离谱, 明显就是氧化了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