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820T到货,与G1840在ATX电源和12V直流ATX模块下当软路由功耗对比!

楼主(2022-11-14):
书接上回。家中宽带升了1000M以后,想把它跑满,最便宜的方案还是软路由了,上次已经把家里淘汰的G1840平台作了功耗测试,感兴趣的可以查看我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3590560

现在G1820T到货了,这货是35W的U,而1840是55W的U,现在来测一下G1820T作软路由的功耗。测试平台与上一贴G1840平台相比,就只是CPU不同,其它均完全相同,还是4张网卡:

350W坨坨电源下G1820T待机功耗:

350W电源下开机,开机过程中瞬时最高功耗43W,进系统桌面稳定10分钟后的功耗如下,哈哈,不到30W,确实比G1840低啊。坨坨电源都这么给力,很期待后面的12V直流供电的表现:

下面是测试的重头戏了,G1820T在12V5A直流供电下的功耗表现,首先是待机功耗:

12V直流电开机,启动过程中瞬时最高功耗41W,进系统桌面稳定10分钟后功耗:

待机不到28W。因为要应对极端条件下的情况,所以用CPUZ顺便测了一下CPU 100%满载下的功耗:

纳尼??满载40.5W!!!!G1820T不是额定TDP才35W吗?

下面就是拔掉NVME硬盘,找了个闲置U盘安装爱快:

2张千兆,1个2.5G,1个万兆光口网卡的G1820T爱快待机电压:

4个网卡跑满千兆时的功耗:

顺带测了一下1000M宽带跑满时的网速:

打完收工,对于G1820T四网卡软路由的25W待机功耗,30W的满载功耗还是略有不满,感觉和硬路由比还是高得多啊。功耗总结如下表:

结论:G1820T相比G1840,功耗上感觉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如果在用G1840软路由的朋友,不要期待更换G1820T后功耗会明显下降,会下降一点,但非常有限

网友:
intel TDP也好相信?TDP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
楼主软路由配置比我主力台式机还好。

网友:
用这个来做软路由,那真是真爱了。

网友:
你只算CPU的功率的吗??

网卡也是耗电大户!

网友:
手头的j3160感觉功耗也不少,加了2张网卡,没仪器测。这个按理来说只要不跑满cpu,一般待机状态功率都小些.cpu的TDP只能参考,多数还要看你实际的实用情况。

网友:
既然上爱快了就干脆把性能榨干啊,虚拟机里跑跑openwrt和群晖。插件docker也可以跑跑一些服务。

网友:
G1820性能还可以。。。

网友:
差距不怎么大阿

网友:
前几年弄过软路由,功耗也差不多这么高。运行了俩月看了看电费果断拆除了。

网友:
咸鱼有卖CT5100、6100云盒子的,开机待机功耗很低的,但是不知道是否适合做软路由,6100有两个网口。

网友:
用j1900会低些功耗

网友A:
就按平均30W毛算,月耗电30x30x24=21.6度电,不绿色环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按平均30W毛算,月耗电30x30x24=21.6度电,不绿色环保。

每个月电费21.6x0.6=13块。。。太贵了。。

网友:
谢谢测试
看来我 H81 + G3220 就没必要换芯片了和电源了。 换了也就低5W

网友:
看来你的那个350W的效率还是很高呀。  低功率下转换效率很好。

网友:
感觉有些性能浪费了。

网友:
TDP不是实际功耗,实际功耗可能会是tdp的两倍,所以实际功耗只有使用测试才知道

网友:
这个得买U系列的笔记本cpu才行

网友:
纳尼??满载40.5W!!!!G1820T不是额定TDP才35W吗?

主板内存不耗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