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们这两个黑色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11-14):
大神们这两个黑色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那不是有一个三角形箭头羊肉串符号吗?

网友:
看符号是二极管

网友:
看不清是2cz82还是2dz82,区别是耐压不同,大概就是0.1A/100-200v硅整流二极管

网友:
那是上个世纪的二极管啊,二极管符号都标在上面了

网友:
两个腿的就是二极管

网友A:
2CZ82A,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Z82A,整流二极管。

可以用in4007替换吗

网友:
2cz82a,整流二极管,25v2A,用普通的2A整流二极管就行,1n5401系列都可以,1n400系列只有1A,看你用在什么上边,功率小的话也可以用

网友:
古董二极管

网友:
这个二极管勾起了我的回忆,貌似电流100MA,耐压20-30V,的整流二极管,以前做收音机的时候放变压器后面整流的。后来一个IN4001全部代换。

网友:
二极管,你这是八几年的万用表?

网友:
现在很少见到这种二极管了。

网友:
这个老值钱了 鱼塘卖几十块一个

网友:
2CZ82A,看型号像是整流管,看样子像是鍺管

网友:
念书的时候,有看到这种二极管

网友:
2CZ82A,普通硅二极管

网友:
以前是明示现在是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