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复穿孔的T12烙铁头

楼主(2022-11-14):
大家看看这算不算是把t12给修补好了?用的是45%的银焊条,以前用过百分之二的补好了不容易上锡,现在用百分之45的好多了。

网友:
没啥用。很快就重新穿孔。我试过。

假设你温度一直偏低可能寿命会长些。

网友:
为啥不换新的呢?

网友:
我家里还有以前老爸补锯片时的银焊片,小时候不懂事,拿来到处玩,到处扔

网友:
还不如买只新的,国产的也挺好用的

网友:
既然超温烧一次,为什么不直接换头呢,这样修补用不长的,成品焊头为什么耐用是因为有复合镀层,尤其是一层厚厚的铁,这才耐腐蚀

网友:
特意买了跟银焊条吗?这成本好像有点高啊

网友A:
有些东西修不如换,有些东西换不如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是否耐用需时间验证。

网友:
外面包一层铜管焊接住,是不是就可以增加一下热容了.

网友:
没用硼砂就补焊好了?

网友:
是否耐用需时间验证

网友:
需时间验证

网友:
过程T12头也就15块左右,平时用的不多的话完全够用了。

网友:
你是用烙铁自己焊上的吗,还是用焊枪烤上的

网友:
换了最好,穿孔的都用不长了。

网友:
买了十几根国产头,能用很久了。

网友:
买个内热头907焊上去,热容大且耐操,一直这么干

网友:
这个,还有修复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修不如换,有些东西换不如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精辟到位,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