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画个LED灯板,结果却在铺铜的时候难住了

楼主(2022-11-14):
手上有一个LED的补光灯,但是现在感觉功率有点不够,想换大功率的灯珠上去,看了下感觉原来的板子散热可能不行,就想着自己画一个,结果画完了但是在铺铜这个动作上难住了,嘉立创EDA怎么都铺不出图上的效果,有没有懂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除非手工画,铺铜是铺不出这效果的

网友B:
功率大了,要搞铝基板才行啊

网友:
一定要用这个EDA吗?
如果可以选用kicad,开源,免费,多平台通用的EDA,可以看我的视频,安装,符号库,封装库,原理图,pcb,到拼板,导出,都有详细的视频
KICAD教程

网友:
都有网络,手动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手工画,铺铜是铺不出这效果的

就是一个个的网络分别铺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大了,要搞铝基板才行啊

就是想做插件的一块,贴片的一块,结果刚开始就难住了

网友C:
这个铺铜也比较简单呀! 就是把网络改对应就行了

网友:
插件的话功率上不去的,没必要铺铜,要较大功率贴片的话直接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铺铜也比较简单呀! 就是把网络改对应就行了

铺铜的时候选对应的网络吗?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铺铜的时候选对应的网络吗?不行的

你先把铺铜要画出来啊  然后选择对应网络 然后直接铺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cad画好,导入,再铺铜

网友D:
你这个是4串13还是14并,网络比较多,只能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铺铜。可以干脆不连线,直接铺铜,每个网络用多边形铺铜然后选择网络即可,也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4串13还是14并,网络比较多,只能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铺铜。可以干脆不连线,直接铺铜,每个网络用 ...

试了下,好像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好像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多谢

反正PCB就只有这么大,双面铺铜散热都没多大作用,这种草帽封装的LED只能利用管脚散热,热阻太高,还是打铝基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PCB就只有这么大,双面铺铜散热都没多大作用,这种草帽封装的LED只能利用管脚散热,热阻太高,还是打 ...

是的,下午把草帽LED的灯板画好后接着画了2835贴片的,一起提交打样了

话说回来,还是贴片的铺铜容易点,插脚的那个太多了

网友:
这个用AD要做多通道设计,画好一个单元,clone出来就好了。

网友:
用allegro能画出这种敷铜效果

网友:
还不太理解嘉立创这个工具的用法....试着怼了一个差不多的很多工具不太明白怎么用...梯形比较难画,所以内圈懒得弄了,用方形代替,对位也不太准,因为没找到在哪里精确控制旋转角度凑合就这么个意思吧人生第二次画板...没有电子基础,不会设计电路,我也只会画led基板

楼主:
标准版铺铜的功能还是稍微弱了点,用专业版就可以画出比较漂亮的铺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