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三问特斯拉失控案:刹车到底踩没踩?数据能否被篡改?究竟谁在撒谎?

楼主(2022-11-14):
又是一起罗生门

作者|王磊 楚门

特斯拉再现刹车罗生门!甩锅回应把自己送上了热搜。

9天前,广东潮州一位特斯拉车主在驾驶自己的Model Y 时发生事故,事发地监控显示,这辆白色的Model Y,在道路上先是正常行驶,后突然加速,速度越来越快,先后撞上一辆摩托车、一辆自行车、一辆三轮车、直到撞到路边的电线杆和货车才停下来。

事故造成2死3伤的严重后果,其中有一名高中生死亡。11月12日晚,自称为事故司机家属的微博用户@ 詹丘比 发文详细介绍了事故情况,表示该车主驾驶的特斯拉出现突然加速制动失灵的问题。

11月13日,针对该事故特斯拉方面表示:司机没有刹车动作,车辆电门长期处于深度踩下状态。

11月14日,车主回应,自始至终都没有碰油门。

如今事件双方都坚持各自观点,舆论也在持续发酵,不过仍有很多关键疑点需要揭晓。

01

疑点1:究竟有没有踩刹车?

针对这一点,特斯拉和事故方各持一词。

事故司机家属@ 詹求比在微博发文表示,11月5日清晨7时许,车主驾驶事故车辆到达自家店铺门口,准备靠边停车,当踩下刹车时发现很硬无法停车,随即按下P档,但车也没停下来。

来源:事故司机家属@詹求比 微博

道路前方是一个缺口,于是向左打了方向盘往水泥路面开,就在这时车辆突然开始加速,车主途猛踩刹车但丝毫没用,随后车速越来越快,快速行驶1.2公里左右,撞到了同向行驶的摩托车,并剐蹭到了对向车道的自行车。

之后车辆在左前胎爆胎的情况下继续行驶了1.4公里,撞到了三轮摩托车和骑自行车的高中女生。最终在撞到路边的电线杆和货车后停了下来,不幸的是摩托车驾驶员和高中生当场死亡。

来源:事故司机家属@詹求比 微博

事故司机家属表示,车主现年55岁,精神正常,身体健康,拥有近三十年的驾龄,此前曾是货车司机。交警经过检查排除了醉驾毒驾的可能。

对于事故的一些疑问,@ 詹求比 在博文中也做了相应回答,并特别指出这辆事故车Model Y在撞到三轮摩托车后弹出了安全气囊,随后车主陷入昏迷,但在气囊弹出后车辆并未减速。

按照国际和特斯拉自己的规定,车辆在发生碰撞弹出气囊后,应立即断开高压电,当高压电断开后车辆会立即丧失驱动力。也就是说,车辆会减速然后停下来。但监控视频显示车辆并没有降低车速反而是继续狂奔。

来源:事故司机家属@詹求比 微博

车主家属11月13日称,事故发生后当地交警已经介入调查,在对车辆进行检测,目前鉴定结果还未出。他们在事故当天就向特斯拉反映了情况,特斯拉的两名工作人员曾到事故现场调查,但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说法。

而特斯拉的回应则是——电门长期深度踩下,没有刹车动作。

特斯拉中国官方客服,在昨天针对事故回应媒体称,从现有的事故视频可以确认,车辆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刹车灯是长时间没有被点亮的,这和后台数据是有吻合的:

1.车辆电门被长期深度踩下,并一度保持100%

2.全程没有踩下刹车的动作。

3.行驶期间驾驶员4次短暂按下P档按钮,又快速松开,同时制动灯也快速点亮并熄灭。

特斯拉方面表示,警方正在寻求第三方鉴定机构以还原事故真相,并表示会积极提供必要的帮助,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对于特斯拉方的回应,车主家属表示暂时无法进行评论,一切等待交警的鉴定结果。并表示他们在事发后向特斯拉反映,希望调取车辆的相关信息,不过一直没有收到口头或书面的说法。

02

疑点2: 后台数据

能否作为判断依据

双方相互矛盾的说法,让特斯拉后台提供的数据真不真实,成为了这次事件的焦点。

去年上海车展上维权的特斯拉车主张女士,就曾要求过特斯拉需要出具出事前三十分钟前的完整行车数据。

特斯拉一开始并不想提供行车数据,最后迫于舆论压力公布了括车速、制动踏板物理性移动信号等9项参数行车数据内容”,在张女士看完后表示“特斯拉提供给我们的数据,缺少了很多参数”。

当时张女士的回应也引发公众纷纷质疑,特斯拉会不会单独删除数据来逃避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更有汽车领域专家表示,特斯拉提供的数据不可信,存在篡改的可能。

从数据真实可信的角度来说,目前对于车企来说很难自证清白,其根源是难以证明所提供的数据是否是原始未经改动的数据。

来源:网络截图

但截至到目前为止,特斯拉还没有提供出具体的数据。

所以为了对碰撞事件的成因进行科学分析及取证,就得需要一个完整的、有效的车辆碰撞事件数据记录系统,以记录碰撞事件发生时车辆的相关数据。

如果有一个类似飞机上“黑匣子”的话,无法联网,数据只进不出而且被加密,这样是不是就能够保准数据在根源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其实,根据去年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第2号修改单,从2021年1月1日起,我国新生产的车辆就应全部安装事件数据记录系统(EDR)。

来源:工信部

EDR碰撞记录器,全称Event Data Recorder,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为,飞机上的“黑匣子”。从法规实行后,它是要求被强制安装在车上的。

它能够记录其运行实时数据且抗损毁性能较高的设备,就是为了用于事故原因的调查分析。

在汽车上,EDR可以记录车辆碰撞前,碰撞期间,碰撞后的的数据,其中包括了ABS状态、加速踏板状态、方向盘的转向角度、气囊状态、制动状态等各个控制模块的关键数据,可以有效还原事故发生前后的真实状态。

来源:AutoJosh

但是和飞机上的FDR又不完全一样,汽车EDR并不会全程录音,还有一些智能系统的数据也不是强制要求记录,基本不会涉及到用户隐私。

与燃油时代的机械式操作机构不同,电动车的加速;刹车踏板都不与执行端设备直接连接,仅用来识别驾驶员的操作信号。因此在出现事故时,也被很多人质疑是系统失灵导致的结果。

其实最近几年,各个新能源车企新推出的车型都有意识地安装类似EDR的装置,但里面的数据只能由汽车制造商自己提取解析,缺乏很好的公信力。

而这次强制标配汽车EDR规定的出台,则有可能变为诸多“刹车门”“加速门”等一系列罗生门事件的转折点。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EDR的搭载可以有效消除争议,汽车黑匣子通过展示清晰全面的数据,能够有效揭示事实。

这样一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很客观的判断碰撞事件产生的原因,避免这类的事情再进行无休止的扯皮,去追究谁是事故责任方。另一方面可以为改善车辆安全系统提供依据,进一步提升汽车的安全性。

回到现在的特斯拉失控事件上,将EDR数据由警方交给第三方专业鉴定机构和法院或许是目前最具公信力的办法。

03

疑点3: 事故结果如何鉴定?

一方说踩刹车了,但太硬踩不动。另一方说后台数据显示你没踩刹车,双方表达的意思明显相反,那么究竟相信谁?又该如何鉴定双方的所说的真伪?

这时候就需要鉴定机构出场了,通常情况下国家机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及其分支机构、交通公安部门的事故鉴定中心等检测中心,都是进行事故鉴定的官方机构

但官方机构数量并不多,无法满足全国各地的事故检测需求,所以市面上还有一些由官方(交通和公安部门)授权,拥有事故车辆技术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特别要说的是,这些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大多不接受个人提出的鉴定申请,只接受警方或官方的委托,并且目前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所拥有的鉴定能力基本都是针对燃油车

来源:特斯拉

此外,对于事故结果的鉴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检测机构负责人表示,事故车的鉴定需要官方的委托,包括当地质监总局、市场总局、或者当地交管部门的委托鉴定。同时还需将事故认定书、现场情况等前期资料全部提交给鉴定部门。

现在事故的最终调查还没有结束,双方的争论也没有停止。潮州市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表示,截至目前,本次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04

到底谁的错?

电动汽车误踩加速踏板事故高于传统内燃机汽车。”一位汽车工程专业的教授曾说道。

回归到事件的本质,或许还是会落到特斯拉车辆本身。

众所周知,特斯拉汽车是“单踏板”模式的主要代表,想要给车辆加速就踩下踏板,如果要减速只需要抬脚,松开踏板。所以在这种驾驶模式下,驾驶者通过加速踏板就可以控制车辆的加速与减速。

来源:特斯拉

油门既能加速又能刹车,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逻辑悖论。再加上燃油车低转速扭矩小,电动车扭矩大的反差,也很容易让消费者对刹车、油门踏板踩下时的印象产生误判,进一步增加误踩风险。

而如果在突发情况下,在抬起油门后发现车速没有降下来,就容易产生混乱,导致其重踩了加速踏板,这样造成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2021年1月,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曾公布对特斯拉“失控加速”的调查结果,在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后,曾有246例特斯拉失控加速事件,都是因为驾驶者误踩踏板导致的。

来源:特斯拉

单踏板模式似乎成了双刃剑,桩桩事故摆在眼前。这类事件是不是应该引起品牌方的的重视与反思?

如果是你,会接受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吗?

网友:
估计又是单踏板模式惹的祸

不可否认特斯拉是一个很好的品牌,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老板,但是马斯克有时候太过于激进,汽车是一个注重安全性的产品过于激进的设计思路会导致很大的安全风险。

单踏板模式

所谓的单踏板模式其实并不是只安装了一个踏板,安装的其实还是两个踏板,一个刹车,一个油门。不过,一般情况下,只需要使用一个踏板就能控制汽车的运动和刹车。单踏板模式就是只需要操控油门踏板,踩下去就是加速,松开就会刹车。而旁边的刹车踏板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会用到。

在单踏板模式下,松开油门踏板,会有明显的减速,这是因为电动汽车的能量回收系统在工作,驱动电机拖滞汽车运动,转化为电能存储起来。这样汽车即达到了减速效果,同时又回收了能量,提高了汽车的续航能力。除此之外,由于制动踏板使用的频率低了,因此刹车系统的部件寿命也会更长。如果驾驶者完全熟悉了单踏板模式,在一般路况下基本就用不到刹车踏板了。

但是单踏板模式会逐渐改变驾驶者的习惯,在一般的路况上,驾驶者不需要去踩传统的制动踏板,粗略统计,会减少80%左右的刹车动作。而一旦这种习惯形成,就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比如长时间的肌肉记忆会让驾驶者在紧急情况下忘记踩刹车,而此时,仅仅依靠回收动能这样的制动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单踏板模式不利的一面。而更有甚者,会把油门误认为就是刹车,惊慌失措的情况下会因为自然应激反应使劲地踩油门当做刹车,造成更严重的安全隐患。

网友:
照惯例还得准备借口

网友:
这个事故估计最少需要千万才能改口误踩油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