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大侠们SM2259XT开卡几个问题Set Disk Capacity Fail,先谢过!

楼主(2022-11-14):
闲鱼上的杂牌卡,买的256g,贴纸上是256G,可是板子上却有3个闪存颗粒,查询ID:89D40C32AA00,英特尔29F01T2ALCQH1,die=1,CE=1,QLC,3D N18,128G。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板子是不是384G的?第二个问题是软件里显示CH却只有两个,是不是有一个芯片是坏的没有显示,显示的是CH0和CH1,是不是缺少CH2的闪存,那么CH2这个芯片在板子上是哪一个?主控和3个闪存都加焊过了,没有任何效果。第三就是这种问题不显示CH2,跟土狗有没有关系?在开卡过程中,容量选自动,只能开除114g,一个芯片的容量,容量选指定256、250、240都会报错(见图错误代码),容量只有指定为220时才会正常开出209g。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别见笑,在大侠眼里就是很肤浅的问题,小白在此先谢过了!
显示id只有两位,还缺少一个

右边芯片是CH1还是CH2呢?

容量自动时只能出114g

指定容量240g以上都会报错

指定容量220g时才能开出209g

楼主:
不太会编辑,有点乱,大家慢慢看完。

网友A:
你这个是黑片N18A,3个ID是因为后面那个颗粒炸CE了,原厂是因为QLC坏块太多了384G降容开256G,否则保修期都撑不过就得掉盘,那个炸的颗粒你可以拆掉也可以不管他,建议一颗颗粒开80-96G左右,不过具体还得跑RDT,ECC45差不多了,具体教程论坛有,可以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黑片N18A,3个ID是因为后面那个颗粒炸CE了,原厂是因为QLC坏块太多了384G降容开256G,否则保修期都 ...

你说的炸的一颗,图上是那一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大神较全面解惑一下。

网友:
原盘3颗共384因坏块过多开的256,现在炸了一个,按比例顶多开168G左右,建议手动定容到160开卡试试。

ps:按排布,应该炸了正面右边那颗。

网友:
开卡容量 手动选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