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95电机+B10夹头+钢制联轴,同心度不错啊

楼主(2022-11-14):
用的是改装的可调ATX电源,大功率PWM可调板子。

非常稳,不知道这个板子的最大功率多少,会不会大负载的时候烧了,

795电机+B10夹头+钢制联轴,同心度不错啊。。。B10夹0.8MM的钻头啊

楼主:
继续上图吧,比较旁边的380...385电机

楼主:
调速板特别喜欢,不知道功率能多少?

网友:
总担心改装的可调ATX电源不稳定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
这么细的钻头,还得想法搞个固定架

网友:
这个调速模块功率还不够,转是可以的,但是冗余太少了。

网友:
同心度只是前提,工作时得还得看刚性,要不然电磨钻床都得几个轴承受力。

楼主:
白盒子就是接了输入,输出,反正转的直流调速模块。

设计的不好,

网友:
最简单的配置,调校好了同心度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切切磨磨都可以,就是便携性根本谈不上了。还有就是弄这么一大堆夹个0.8mm的钻头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夹持大些的钻头,显然这种结构决定了扭力不够而转速又太高,远远不如二三十元买把充电钻。
多年前也曾热衷于这类东西,弄了一堆电机、夹头什么的(那时候成品电钻、电磨都很贵啊),现在早都退役解体吃灰了,又陆续入手好多把电钻和电磨。不过为了弥补成品电钻和电磨的不足,还是利用“775德昌高速电机+高精度JT0夹头+PWM调速+12V充电钻电池”自制了一把“重型”直磨,除了笨重一点也算是功能“完美”了。至于你担心的调速板功率问题,这好解决,换个更大功率的MOS即可(我用的是75N75);记得你纠结过JT0夹头夹持范围太小,其实你没注意寻找,JT0精密夹头同样也有0.3~6.5mm的;再就是外壳问题,除了坛友们推荐的半成品铝合金款之外,各种PPR、PVC等材质的管材都可以利用的。

网友:
这搞下来不便宜啊,PDD62块一个的8V调速电磨多香啊

楼主:
是的,各种机械零件还是很花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各种机械零件还是很花钱的

想想钓鱼,买一大堆饵料钓不上一条鱼是一样的

网友:
用那种黄铜的不可拆卸连接轴套精度会不会更高??

网友:
二位按压式接线端子不行,要是接直流很不靠谱。795电机我做的是砂轮机,需要出力所以供电用的是24V电源

网友:
这个调速器前一段买了个,没有开关功能,通电就有输出,没有带开关功能的方便

网友:
直接买二手台钻,也不是多贵的东西,自己买一摊东西,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刚度,动力,安全性都不一定好,算下来价格甚至买个成品都绰绰有余。
以前也热衷于自制,电机什么的看到了都想买,现在手里一排溜各种大小电机,三相的,单相的,直流的,无刷的……至今也就做了一台锯,一小吊车而已,砂轮机准备买成品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