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温热饮水机(Midea YR1309S-X)

楼主(2022-11-14):
早上正上班,老婆打电话说是家里热水器坏了不加热,加热灯亮水不烧,下班回来吃完饭看看啥原因,先入为主的以为水壶坏了,量了半天发现阻值正常46.5欧姆,再看看热水器,好家伙,差点破了个窟窿,肯定是我那熊孩子放热水器太用力,导致本来就老化变脆的塑料直接裂开了,测测电压正常,分析是水壶底子下沉导致接触不到水壶触点导致不加热,那就好修了,找了个塑料盒子,剪几个L型塑料片直接热熔胶打上一圈,在用502胶水把裂痕缝隙填充,这样先用着,因为水壶底座有温度会对热熔胶有影响如果换成哥俩好的话效果最佳,今天又省了几百块,开心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那个桶在下面的茶吧机,多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那个桶在下面的茶吧机,多美观...

额 ,要花钱...

网友B:
杯座都能修复来用。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杯座都能修复来用。牛啊

小时候穿过那种透明橡胶皮凉鞋,经常会断,然后我爸爸会用一根断锯条烧红去补,那时候家里的塑料盆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从小就学会了。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很牛,学习了。

网友:
又够用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