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今天入手新款IS903紫色g2写保护U盘

楼主(2022-11-14):
最近看到小黄鱼是有一款新出的903的g2写保护板子,不是之前那种黑色的,是紫色的,其实手里U盘太多了,但903是我最爱,最起码903的板子我尽量收齐吧

金属旋转外壳,不过这种壳我之前用过,容易有划痕

这种壳还有一点设计的不合理,就是旋转后另一头间隙太大

尾部有白色的写保护开关

读写时,尾部led也是白色的

里面是这种903板子

测一下芯片吧,颗粒是闪迪的

先测一下速度,90的写入还不错

最后试一下写保护功能,还不错

网友:
多少米入的???

-=-=-=-=-=-=-=-=-=-=-=-

网友:
903 挑主板啊

网友A:
我知道903用一片少一片,但没觉得903有多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903用一片少一片,但没觉得903有多好呀

903可以做软件写保护,而且默认会自动上只读锁,比慧荣的好很多,当然902和916也可以

网友:
IS903,我第一次做3.0的U盘就选的它,十多年了,U盘还在用,话说这货考电影时,刚粘贴那几秒,速度飞起,后面稳定在35M左右,芯片上如果加个散热片到外壳上,能不能一直是飞起那个速度呀?

网友B:
这种旋转壳,不止缝隙大,还有另一个问题,容易掉,之前看商品评论,就有人把中间的U盘本体丢了,就剩挂绳那一边的了,感觉固定太浅,要是稍微松一点就能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903用一片少一片,但没觉得903有多好呀

没有了903,U盘就少了高速的代名词,慧荣从来与高速无关,我说的不是固态U盘。

网友C:
做了几个903的32G的都送人了,手里还有几个论坛换的SK6221主板自己做的U盘老是掉盘,请教下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几个903的32G的都送人了,手里还有几个论坛换的SK6221主板自己做的U盘老是掉盘,请教下有什么办法! ...

格式化的时候,簇选大一些,比如64k

网友:
引用 楼主:
903可以做软件写保护,而且默认会自动上只读锁,比慧荣的好很多,当然902和916也可以 ...

这个板子没带壳子时,看起来很爽。很有感觉,使用起来体验也非常棒。壳子确实不好选,楼主的壳子6块钱采购的,还不好买到。

网友:
写保护的,估计不便宜

网友:
拷电影也不止30多M的速度吧,颗粒行,速度上百M没问题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自从用上2246EN的NGFF加合的U盘后,没再想收
IS903了

网友D:
这板子要是上三星单贴8CE均分双通的颗粒,读速度就不至于才128M了.........4CE闪迪有点亏903上那个BGA88的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旋转壳,不止缝隙大,还有另一个问题,容易掉,之前看商品评论,就有人把中间的U盘本体丢了,就剩挂绳 ...

这与材料有关,这种金属是锌合金的,不耐磨,用一用那个呵哒呵哒的定位感就磨没了,关键是锌合金多年(10年)以后会变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了几个903的32G的都送人了,手里还有几个论坛换的SK6221主板自己做的U盘老是掉盘,请教下有什么办法! ...

我给你个参考,不一定一样,我的是2013年在sean那里买的,中间还坏了个U口换过一次,但这批U口都有问题,太短了导致接触非常不行,而插后置会改善所以很难想到是U口问题,和别的U口比一下就会发现明显短,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外壳塑料磨掉一些让它露出来足够长

网友:
我觉得903就是渣,启动不行,4K不行

我的SK6221+SLC,虽然4K写不行,但读行就非常足够了,然后连续也有R200/W1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要是上三星单贴8CE均分双通的颗粒,读速度就不至于才128M了.........4CE闪迪有点亏903上那个B ...

昨天刚好焊了一个这个组合,写入130,读取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