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主动灭火插座,智商税吗?

楼主(2022-11-14):
        主动灭火原理是“利用一种全氟己酮灭火材料,将这种材料使用微胶囊技术固体化的放置在插座底部,当插座温度过高出现燃烧的时候全氟己酮材料会喷涌而出,实现瞬间灭火”。

        其实现在只要是正规的插座,都使用了阻燃材料,起火燃烧的概率非常低,损坏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是插头短路打火,现象是插头插座间烧黑;二是用电功率过大,插头插座间产生热量,将塑料件烧糊。插座起火原因主要是打火或者发热引燃周围的易燃物,从而酿成火灾。所以,防止插座起火最重要的是:1.插座周围不要有易燃物;2.使用正规厂家的插座;3.不要超过插座容许的用电功率。
        买了一个,拆开瞧瞧,红色的物质,就是灭火剂?]十几块的价格,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至于主动灭火,有胜于无,万一起火,希望有用,至于是不是智商税,见仁见智吧!

网友:
技术领先世界。

网友:
别说,这东西还是有点想法。能不能延伸一下,房建也设置点这种,一烧起来了就自动灭火

网友:
不拿一个试试

网友:
本着求知精神,楼主拿打火机烧一下看看呢

网友:
新型灭火剂
全氟己酮(FK5112)灭火药剂是透明、无色、无臭、绝缘的液态环保洁净灭火药剂。

FK5112的降温效果主要存在以下三个吸热过程:

(1)液态温升吸热

室温下的FK5112在达到沸点温度49℃之前,首先将通过这一过程吸收环境中的热量,经试验测定,FK5112的比热容约为2.1×103J/(kg•℃)。

(2)汽化热

汽化热是指单位质量的液体在温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转化为气体时所吸收的热量,即在温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的相变吸热能力,FK5112的汽化热参数约为88kJ/kg。

(3)蒸汽载热

经试验测定,FK5112蒸汽在常压268℃时的载热能力为 272kJ/kg。

由于FK5112具有以上三个吸热特性,似的其具有良好的降温灭火效果,在大多数情况下,灭火设计浓度均在所保护空间的4-6 vol%。

全氟己酮粘度低,易于操作,其臭氧层破坏值为零(ODP=0),大气残存时间3-5天,所以温室效应值低(GWP<1),灭火浓度值低(3.5-4%),低于NOAEL(No Observe Adverse Effect Level)10%,故安全性大,而且毒性低,美国3M公司的同类产品已通过美国环保署毒物管制中心注册登录(US E.P.A.T.S.C.A)。该灭火药剂拥有绝佳的环保以及低毒性特质,此外也无CO2灭火剂热休克效应(Thermal Shock),不会造成精密设备的损伤,是为哈龙替代品的最好选择。

FK5112对常用的金属,如碳钢、铜、铝、不锈钢等材料无腐蚀,不会损害电子部件和线路,不会造成二次损害。最主要的是,FK5112可以在有人场所使用。

网友:
看不明白,这一点就灭火?

网友A:
自由基这个词儿经常出现在化妆品领域,没想到插座也用到了自由基了 美颜防火插座,绝对是高科技~

网友:
那几坨胶是什么材质?灭火用这个?

网友:
其实宣传的也没错  “快速窒息灭活”,着火后冒烟然后人就窒息了,然后就灭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由基这个词儿经常出现在化妆品领域,没想到插座也用到了自由基了 美颜防火插座,绝对是高科技~ ...

灭火的有一个原理叫化学抑制,比如七氟丙烷,就是通过抑制火灾的自由基灭火,自由基没了,就不能维持燃烧的进行了。

网友:
烧一下康康?

网友:
科技以忽悠为主?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有比没有好

网友: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这个效果呢?然后再发个帖子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扣下一块丢火里面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妥妥的智商税啊

网友:
这安全措施提前想啊

网友:
做工是真的不错,有没有效果另当别论,估计还是做过测试要不能上市销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