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金正B875BT插卡收音机

楼主(2022-11-14):
两家店铺买的,发货人是同一个,不清楚是否代发,盒子都压扁了。另一个是C37,对比B837蓝牙底噪大,准备退了,有电池只能试试看,不退电池要补6元。模式切换和关机语音提示声音最大,不受电位器控制,音量电位器调节数字显示,搜台62秒31个台,天线26CM,电池标称2600,充满后0.5A放电至3.3V放出1038。有充电ic焊盘未焊接,单芯片,可选外置收音芯片。电池盖太滑很难打开,焊接估计是焊锡膏有腐蚀,正极已生锈。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和我一分钱(淘金币签到)买的现代T853S-BT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和我一分钱(淘金币签到)买的现代T853S-BT有啥区别

看功能是否一致,拆开看电路板更直观。

网友:
这种小收单机基本都是公模的,外壳不一样,里面大同小异。

网友:
能响,能听就行,要求别太高

网友:
插卡的还算好,在FM放祖传秘方十几代单传的时候可以放点自己下载的歌曲。

网友:
看做工比较粗糙,耗电量大

网友:
这套壳的18650吧, 也敢标2600

网友:
能听个响就行了

网友:
都是贴牌货!

网友:
这类东西基本都差不多的....

网友:
现在的金正是贴牌的吧

网友:
是dsp收音机吗

网友:
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就是听个响的,电池也普遍虚标,但收音机耗电低应该可以用很久。

网友(2023-02-04):
居然用的不是杰理方案的。。。

网友:
电极都生锈了。

网友:
与传统收音机不一样

网友:
电池也是金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