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哪位大侠知道2258xt的Secondary MP TOOL或者改了参数开卡软件怎么用吗

楼主(2022-11-14):
短接提示不是isp mode ,不短接列表里面不显示。有个盘芯片开不了卡,想清一下SMART

网友:
呵呵,遇到了山寨货

网友:
smart初始化软件

楼主:
加了ENABLECLEARSMARTFEATURE=1  但是怎么出现在下面列表里呢?短接的话会报错

网友:
MP2太旧了,找V版的

楼主:
意思是Secondary MP TOOL的版本太旧了吗?哪位大哥能提供一下,求一份新的

网友(2024-07-11):
这软件能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