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因CCB电容故障的电力监测仪

楼主(2022-11-15):
这个类似功率插座,很多坛友应该都有的,我这个怕还是十来年前买的,专门用来监测冰箱功耗的。因为那个冰箱出现过压缩机卡缸,一冰箱的菜都化了都还不知道。大过年的也没地方修,冰箱的菜只能全烧熟。之后也是经过自己捣鼓到处请教,人家叫我给压缩机一扳手,还别说真的好了,所以就买了这个来检测冰箱功率,设定好功率后,超过会蜂鸣报警。前几个月突然就用不了了。

背面只有四颗螺丝,开拆,过程中还有些照片忘记拍了,给为将就着看。
故障现象就是像开关电源一样保护打嗝,亮一下两三秒又关了,
然后又自动开了,无限循环,继电器也会啪嗒响。

拆开后一顿测量改造输出,啥故障也没有,电容没怀孕,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没有焦糊痕迹,
各个位置的瞬间电压也有的,找不到毛病,脑子一抽换掉两颗整流二极管

上电测试还是不行,继电器单独通电是正常工作的,于是又怀疑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坏了,
没有贴片管子,那只能搞个插件的弯下脚站着了。

拆下来的贴片二极管和三极管。

插电试还是不行,那就上直流电源试试,夹在二极管的脚脚上。

卧槽……竟然可以了,那这是什么故障。那二极管三极管不是白换啦?

于是又抓这阻容电路一顿查看,元器件外观都正常,电阻什么的都正常,唯一的怀疑就是CBB电容老化了。
尝试将电源电流调小,直到调至约20mA上下,故障就出现了。可以确定是电容老化了。

慢慢的双十一到了,突然发现某创商城给我发优惠券了,于是下单了两个厦门法拉的CBB电容。

这个直接插在板子上冒到PCB外边了,必须弯个脚脚。反正二极管三极管都弯了,大家一起弯吧!

新旧队员接班合影,拆下来这个也还是不错的,坚持了这么多年。

新队友上岗,今后继续站岗

插电……开机……故障解除,可以愉快的监测了。顺便和双十一新败的升降压模块合影。

至此完成维修,要特别感谢陪伴多年的恒流恒压升降压充电模块,爆个照。
也跟着我好几年了,干了不少活,虽然今年双十一又买了新的,
但你还是可以继续服役的,减轻一点你的劳动强度。

谢谢观看!

网友A:
哈哈,看样子你一直没有看之家,这个问题十年前都大家公认的

网友B:
换个耐压高一点的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样子你一直没有看之家,这个问题十年前都大家公认的

数码的帖子太多,经常看不到啊,一般不搜索是出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耐压高一点的是不是好点

我也没去研究这个,就是按照原来规格买的。

网友C:
还不错,绕了一大圈修好了,备个晶体管测试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绕了一大圈修好了,备个晶体管测试仪吧。

修这个没经验啊,非电子专业,属于瞎捣鼓了。老哥推荐一款我瞧瞧,说不定哪天就败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的帖子太多,经常看不到啊,一般不搜索是出不来的。

你用这个关键词搜,以前反应的少,现在特别多

网友:
查ccb不是应该第一步

网友:
记住了,电容老化怪病多

网友(2023-05-22):
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