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够用就好,DIY成本20元的4线毫欧计,精度尚可,推荐测量导线内阻

楼主(2022-11-15):
最近需要一个毫欧计,测量导线的内阻,不需要高精度,只要看出几根导线之间的对比和差异即可,同时要求便携,扔了不心痛。其实,可以自己打板做,但人到中年懒了,网上搜索了一圈,发现有一个DIY套件不错,ICL7107方案,买回来花了半小时焊好。简单测试对比了一下,发现性能不错,不敢私藏:

被测导线,UT136B+ 10电流档,测两根表加表内康铜丝内阻:

模块显示288毫欧:

内阻仪显示291毫欧:

没有更高精度的仪器对比了(当然可以用大电流短路测电压),也没有必要对比,因为满足需求了,简单就好。

过两天找个塑料盒塞进去,加个锂电池。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看着不错呢,打印个壳吧。

网友B:
这个能测试电池内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测试电池内阻吗!

不能,是直流内阻仪,只能测导体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呢,打印个壳吧。

我这么懒的人,板都懒得画,应该不会打印了,找个盒子套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测试电池内阻吗!

同问一下

网友C:
这个鳄鱼夹 接4线 接不了吧?   表上是不是还有鳄鱼夹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鳄鱼夹 接4线 接不了吧?   表上是不是还有鳄鱼夹的电阻?

是。大概1毫欧,需要精度的话,应该用开尔文夹,但是开尔文夹成本比模块还高

楼主:
直流内阻仪,不能测电池

网友:
20园价格不贵,也想问下能不能带电测量?测18650?

网友D:
看电路不可能测电池,除非串电容

网友:
不好对准把

网友:
鳄鱼夹换成开尔文夹,就是标准的4线测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概1毫欧,需要精度的话,应该用开尔文夹,但是开尔文夹成本比模块还高 ...

  可以去白嫖一波嘉立创的PCB  然后用贴片 估计体积会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概1毫欧,需要精度的话,应该用开尔文夹,但是开尔文夹成本比模块还高 ...

学坛友塑料或者竹子晾衣夹镶两个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不可能测电池,除非串电容

一直想找个便宜,测下电池,手电钻的电池不行,拖着一直没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大概1毫欧,需要精度的话,应该用开尔文夹,但是开尔文夹成本比模块还高 ...

楼主不是有耀悦内阻仪吗,可以共用探头,买个航空插头,给板子改个接口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找个便宜,测下电池,手电钻的电池不行,拖着一直没换

串联电容也不行,这是直流毫欧计,测量电池需要交流毫欧计,就像下图,是1khz方波。没有设备测电池,可以串联大功率小电阻测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是有耀悦内阻仪吗,可以共用探头,买个航空插头,给板子改个接口就好了啊 ...

哈哈哈,是啊,老了,这都想不到

网友:
这个不错啊,修电源时,电流检测电阻小电阻没办法判断好坏呢,用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