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不开机维修~一颗PMU滤波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2-11-15):
接修邻居的一台苹果8Plus,说当天晚上还是好的,第二天起来就不开机了

拆下屏幕先

用数字电源测试,发现一上电就大电流

拆下主板

悠着点,PC-V0主板,板材质量很差的,测试主供电已短路

把相关主供电网络上的元件都熏上松香烟

单独对主供电PP_VDD_MAIN加电压(不能高于电池电压),发现一位置松香烟熔化了

熔化处有3个电容,用洗板水洗净松香,发现其中C2858电容已变深色,抠掉它

再看看电路图,此处多个电容并联,少一个基本无影响的,不用补回

再测试主供电网络的阻值,恢复正常

抠下的电容测试下,已短路

清洗干净整个电路板

单板装屏上电开机,苹果LOGO亮起了

美容主板,这一步也关键,体现维修品质的时候来了,绝大多数维修员不可能再给你贴上新的贴纸

主板装回机壳中

完美修复大电流不开机

不要说上热成像仪了,不然几大千就没了,本钱难赚回来!
END

网友:
好手艺!看了我好像也会了

网友A:
这机子看上去前面啥故障已经修过了...............俺的6S17年至今咋还没坏...掉地上无数次了..........

网友B:
你好,锤子坚果PRO3不开机能修吗

网友:
上万元的好东西,零件却会坏。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这玩意对楼主来说都是捡钱的活。

网友:
专业维修还是整个成像省事吧,偶尔用的就没必要了,毕竟贵

网友:
这个手工费值个几百吧

网友:
楼主修个手机完全是轻车熟路了啊

网友C:
就喜欢看这种技术帖子,另外问问楼主,手里iPhone4 和iPhone5s能修吗?4是之前屏幕花了,就一直没动了,5s是电池挂了,周末回去试能开机,主要里面有资料,谢谢

网友:
专家必须上个热成像啊,不要大几千,千八百的就够用了

网友:
轻车熟路呀。。有台SE1代,白苹果不开机,可以寄修吗?

网友: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熏松香的具体方法?

网友:
我的妈啊~有图纸,

网友D:
怎么可能配不起热成像,开机费都是300起,一般这种维修收费都是300起步,350是最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看上去前面啥故障已经修过了...............俺的6S17年至今咋还没坏...掉地上无数次了..........{:06 ...

主板是一修,前面被别人换过电池、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锤子坚果PRO3不开机能修吗

舍得出钱都可以修好的,只要CPU与存储芯片(字库)未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看这种技术帖子,另外问问楼主,手里iPhone4 和iPhone5s能修吗?4是之前屏幕花了,就一直没动了,5s ...

4就算了,5S还勉强值得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配不起热成像,开机费都是300起,一般这种维修收费都是300起步,350是最少的! ...

要是能收这么高就好了喽,就直接上了,修10个机就回本,现实是残酷的,收200人家还觉得贵,当然机型不同,价格不同的,比如苹果X以上400左右起步修这种故障的手机或平板数量并不多,偶尔能遇到一台机,买热成像就是浪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