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那个寿命更长?

楼主(2022-11-15):
固态硬盘相比机械硬盘最大的优点就是传输速率和计算方式不同,而且固态硬盘更能对应新的主板传输协议,这是机械硬盘无法达到的。同时固态硬盘抗摔能力比机械硬盘要好很多,机械硬盘很多时候会因为碰撞造成磁头损坏。

或者因为突然断电造成磁盘损坏,修复起来十分的困难,固态硬盘在这一点上没有机械硬盘那么脆弱,而且固态硬盘及时数据丢失了维修成本相对较低,但是机械硬盘磁头损坏需要开盘,开盘成本一般都在几百,甚至更高。

同样固态硬盘也有他的缺点,那就是使用颗粒代替了原有的盘片,对于静电方面就没有机械硬盘稳定了,一旦芯片损坏数据丢失那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家庭办公用的话都可以,但是相对于数据库类的重要文件储存,还是建议使用机械硬盘更加稳妥一点。

网友:
想起了一个笑话“是景德镇的磁好还是苏东坡的词好”?

网友:
没有谁更可靠,重要的数据,多备份才是王道。

网友:
要想不丢只有多备份

网友:
能弄到slc的用着不错,mlc也将就,tlc以后算了吧,小姐姐都不安全。机械盘千万别碰叠瓦的,希捷大部分盘也不咋地,数据杀手

网友A:
什么东西都不是万能的,几千年不坏的;就是一块石头,千年风吹日晒,说不定蹦出一个孙猴子来呢。

网友:
排除人为,应该还是机械硬盘

网友:
好品质和孬品质对比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都不是万能的,几千年不坏的;就是一块石头,千年风吹日晒,说不定蹦出一个孙猴子来呢。 ...

可以改写西游记。

网友B:
几千年都出来了
其实只要稳定百年以上,就算是非常稳定了,毕竟少有人能用上百年

网友:
没有前置条件的比较毫无意义

网友:
目前的固态硬盘本质上还是用电容的电荷来存储数据,电容缓慢放电是必然的,因为绝缘电阻总是存在的,不可能是无穷大。也就是说漏电是必然的,存放一定时间后,数据自动挥发也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千年都出来了
其实只要稳定百年以上,就算是非常稳定了,毕竟少有人能用上百年{:01 ...

千年后的考古学家,挖出来的固态盘肯定没有数据。他们会纳闷,这些东西是干啥用的呢?

网友:
固态硬盘损坏后想恢复数据难度大多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固态硬盘,你说这可咋弄

网友:
会不会有液态硬盘出来?

网友:
5楼说的在理,如果是固定场合使用首选机械盘储存小姐姐,如果需要拿着到处使用的话就选固态!

网友:
毫毛意义的贴,引战成份太多,不予评价

网友:
slc,反正耐用

网友:
各取所需,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固态的寿命长,那机械硬盘就必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