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倍思特DT-9205M万用表防烧测试

楼主(2022-11-15):
之前拆机测评就说过,这表安全保护做的一塌糊涂,形同虚设。误操作,炸表的几率99.9%,可能是我高估它了,实测炸表几率100%
这表宣传智能防烧,安全可靠,过载保护,,,,,

楼主:
先测试电流档误测220市电!用的内阻比较大的2mA.档,这样场面不至于过于火爆!
意料之中的是表烧掉了,意料之外的是,除了电流档部分保险电阻烧了,其它部分,比如,分压电阻,保护三极管,主控等全烧了!
其实多数还算合格的万用表,烧电流档很少连累其它部分!可见这表用料设计有多差劲!

楼主:
然后再做电阻档防烧试验,由于测试电流档烧了分压电阻,保护三极管,主控,只能先把保护三极管,分压电阻等恢复一下,才能做测试。主控就不换了,不怎么影响测试。意料之中,电阻档炸表了!贴片电阻代替PTC不炸才怪!注意看笔座孔的绿光,这可不是指示灯。

网友:
吹牛是现在商家的看家本领,不然卖给谁?

网友:
以前是讲广告宣传,现在是讲坑蒙拐骗

楼主:
这表自带的表笔,也在测试电流档时烧坏了!内部断线接触不良了。测试用的2mA档,内阻是100Ω,理论上测220,也就2A多的电流!这都扛不住!!!!

网友:
都是成本祸害的

网友:
9205本来就是炮灰

网友:
生产这种东西就是浪费资源,欧洲国家和小日本这种垃圾产品时不时在市场上见不到?

网友:
此款数字表成本是最低的,大约几元钱。不要要求太高,它主要是突出功能多样化,没有考虑耐用性。更加不要指望有各种保护和精确测量。能正常工作就不错了,此表不具备基本的抗干扰。

网友:
没看到价格多少,这么便宜的表竟然宣传防烧

网友:
很多炮灰应该也只是烧保险吧

网友:
感谢防坑提示

网友:
果然是破坏性实验啊,还没到清明节就直接烧了

网友:
没有倍斯特best,只有贝塔better

网友:
感谢楼主亲自做的实验,深切体会到廉价表加疏忽大意等于小命一条

网友:
浪费资源。浪费人力。浪费电力。浪费粮食。监管呢?为什么允许这种东西出现在市场上?中国的名声还不够臭吗?

网友:
没有防烧的需求,我觉得挺好,电压档精度足够,电阻档也偏差不大能算出来真实值。关键时价格便宜,而且反应块很好用了。表就是拿来用的搞那么高大上的奢侈品干嘛?

网友:
大佬几十块的东西还这么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