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电压的锂电池拆解

楼主(2022-11-15):
拆了一个没有电压的充电宝锂电池,1万毫安的,由薄膜包裹两个电极卷曲而成,拆开时有一股刺鼻的味道,电池温度没有升高,没有起火。完全展开估计有一米半。说一下当时电池的状态:零电压,已鼓包,针刺小孔放气过,在外面空地上晒了两天。拆的时候心里打鼓,怕起火,最好做好防护,准备个灭火器。

网友:
电池拆也不是  想回收也没渠道,呵呵 头疼

网友A:
电池电容(电解)差不多,一层层的卷

网友:
含刺激性气体, 果然还是得去户外拆, 最好再携带个灭火器

网友:
非专业人士,不建议拆锂电池

网友B:
上次兄弟拆出来,里面是铜箔,,,拆不好就是容易起火,有没有拆炸的?

网友:
这种卷的比较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容(电解)差不多,一层层的卷

目的都是为了扩大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兄弟拆出来,里面是铜箔,,,拆不好就是容易起火,有没有拆炸的?

没有电的拆了不会起火

网友:
没有电的拆了不会起火,我以前不干拆。

网友:
我试过鼓包电池,电压还有3.几v的,用铁钉穿刺过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一般拆这种聚合物锂电池不会燃烧,拆锂离子电池容易燃烧。

网友:
拆过18650,有卷满的,有卷半截的,有空心的……反正轻的料不足。
获得铜箔若干……

网友:
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我拆过18650再有电状态下 破坏打开 卷纸

网友:
看起来安全拆解没有起火

网友:
这操作得在户外通风处,有味

网友:
没电小软包,户外拆不要紧的。
我见过别人拆大方块硬壳的,那个卷可以摊开好长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