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搓变压器,初级惨不忍睹

楼主(2022-11-15):
第一次绕,线太硬了,第一圈由于框架是直角,想把线弯成尽量贴合的直角,用力过猛又导致线不太直,最后总体每一层比理想圈数少了3-4圈。不过没啥影响。一公斤多的初级线沉甸甸,还是有一些成就感。

网友:
可以做点焊机和电焊机吗?怎么计算匝数

网友A:
薄铁片 插入 榔头敲击薄铁片 皆可以吧缝隙搞密实了

网友B: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网友C:
找地方固定一个 铁棍,铁管之类的,用来辅助固定 骨架,这样会轻松很多。当年跟学生 一起 缠过一个无骨架的 变压器。。。1.2千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地方固定一个 铁棍,铁管之类的,用来辅助固定 骨架,这样会轻松很多。当年跟学生 一起 缠过一个无骨架的 ...

条件有限,只能“人工”智能了,好在总算完工,手指直接就起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没错,现在手指僵硬,玩手机都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铁片 插入 榔头敲击薄铁片 皆可以吧缝隙搞密实了

嗯嗯,买了个橡胶锤,不过估计还是会剩下几片,跟机器压的肯定没法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买了个橡胶锤,不过估计还是会剩下几片,跟机器压的肯定没法比

我的最好结果是 会剩下1片。。。多的时候是 2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条件有限,只能“人工”智能了,好在总算完工,手指直接就起泡了

第一次弄成这样已经很不简单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最好结果是 会剩下1片。。。多的时候是 2片。

我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有2片拆坏了,正好,争取其他的都装进去

网友D:
很不错了,硅钢片插紧一点,防止铁损和噪音

网友E:
不知你绕来做啥,次极呢,

网友F:
旧线要绕巴适也难。

网友G:
不错不错,也不算惨不忍睹,毕竟自己的亲儿子,还能差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了,硅钢片插紧一点,防止铁损和噪音

嗯嗯,是个难点,我再灌点儿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绕来做啥,次极呢,

点焊机,次级派件中呢。。今晚继续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旧线要绕巴适也难。

是的,这还是买的新线,主要第一层难,后面都成了弧度角就还好,比较容易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也不算惨不忍睹,毕竟自己的亲儿子,还能差到哪里去。

主要是看成品线圈那么规整,不做不知难啊,好在能用,胶带缠上之后也看不出来

楼主:
还剩下350克的漆包线,又粗又硬,能干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