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古有铁杵磨针-今有组锉修铁门

楼主(2022-11-15):
天冷了,门缝漏寒风给铁门换一下密封条,结果缝隙有的窄处5毫米宽处12毫米,都没有这种条子卖~
门板翘角?踏上一只脚?
铰链也没可调?
组锉显威力~铰链与门边的固定孔定向扩展几毫米!
然后装到门边,看看效果~
装上门看来铰链边调到10毫米,用了15毫米型的密封条,基本不透风了。

网友:
门够简单遮条都没有。

网友:
四周门框不是粘有胶条的吗,看看有没有老化了。

网友:
慢工出细活儿啊

网友:
直接四边来个封条就行了,就是地面的麻烦点,要贴门下活动。

网友:
门的精度不行,还得楼主手工打磨。

网友:
我的门缝也是不均匀,有变形难整,用压缩余地大的泡沫条了

网友:
这铁门看着不轻。

网友A:
门板变形 估计是 门下面档东西不让门关闭弄的。在门框上面垫上东西 调整下门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板变形 估计是 门下面档东西不让门关闭弄的。在门框上面垫上东西 调整下门板呢 ...

原来以为门板的变形可以调整回来,结果平放地面木块垫起,以体重为压力上脚踩踏就会纠正变形,结果不好使!2个人都上门板上踩都不管用,当时会有变弯,然后还回到原样,可能铁片拼的门板除了散架是死性不会变的,不像整体铁板容易塑型吧,只能靠密封条变形腻补门缝的宽窄了。

网友:
看看门框有问题没,但一般门框没发调

网友:
我家的进户门也是这样的,门缝很大,还不均匀,很难调整的

网友:
原来也没仔细想过铰链调整螺丝是调整什么间隙,看完才晃然大悟这个调整量只能是调整门左右间隙!

网友:
技术活+体力活

网友:
铰链中间应该再加两个燕尾螺丝

楼主:
没啥技术,正规的铰链应该具有左右/前后/上下3项调节功能,并且不会占用啥成本,只是厂家觉得叫个“防盗门”就有销路,而买门的用户更不计较,所以歪的斜的漏风的嘎嘎响的门都可以蒙事。
至于体力活倒算不上,也就百来斤,加小心别切了脚趾或砸着路人即可....

网友:
自力更生,密封防冻

网友:
要是有个电摩这活路还省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