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极蜂小语对讲机不充电

楼主(2022-11-15):
极蜂小语对讲机,问题是插充电器可以开机,不插充电器就不开机,电池有电。想请教大神一下,是那个电阻或者芯片的问题,本人小白 没有图纸 也不会看电路

网友A:
拆电池,测量下电池充满电后空载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换电池吧

网友B:
电池问题估计是

网友C:
应该是虚电,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池,测量下电池充满电后空载电压是多少?

是电池坏了,但是换了电池也不行,现在是正极接到正极上,负极接到负极上不开机,负极接到接地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保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估计是

嗯 电池有电压 但是不能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虚电,换个电池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输入电压 就知道是不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