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解系列之:全方位拆解一个鹅颈话筒

楼主(2022-11-15):
今天得到一个闲置的鹅颈话筒,拆下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构造,型号是SY-100A,不知是什么品牌的,但是感觉质量一般。从拆解的图片看,是很一般,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芯片啊。

网友:
来早了 , 没看到头拆掉

网友:
线路板拆下,看着不像好的。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加电池啊?什么鬼   看着不像无线话筒

网友B:
这是早期的电容式话筒,性能差。

网友:
改个台灯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早期的电容式话筒,性能差。

是的,插在音响上试了一下,电流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加电池啊?什么鬼   看着不像无线话筒

是的,不是无线的,还必须用电池

网友:
不是无线的,还必须用电池,第一次见。谢谢。

网友:
会议用台式话筒,挺常见

网友:
那配重块看着就很恶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加电池啊?什么鬼   看着不像无线话筒

驻极体式麦克风需要一个偏置电压才能工作,他这个看起来带简单的放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早期的电容式话筒,性能差。

早期啥啊,现在用的基本都是这样,简单点的驻极体咪头供个偏置电压+电容滤波,德胜、湖山牌子货还用一两只三极管放大一下。

网友:
芯片在哪里呢?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无线的,还必须用电池

简单点的鹅颈麦克风电路基本都是这种的,可以发现,LED要比驻极体麦克风费的电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的鹅颈麦克风电路基本都是这种的,可以发现,LED要比驻极体麦克风费的电多得多。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过奖了,只是对这方便比较感兴趣,外加搞了20多年的视频会议。

网友:
谢谢头一次看见这种话筒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