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测试仪数值怎么看电容的好坏

楼主(2022-11-15):
一个400V4.7uF的电容鼓包了 就想测试一下看看好的跟坏的电容数值有什么区别
容量看着也差不多吧  ESR电阻值是.14K 140欧姆? 最后那个是VLOSS电容的损耗值是13% 这个值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还有这个容量

网友:
正常情况下,ESR应该是毫欧级,你测个好的电容看看。

网友:
两个指标都残废了

网友:
140欧?! 太大了,容量-ESR对照表:

左ESR,右vloss

楼主:
10uF的电容 外表没啥问题 容量也可以就是阻值太大了吧

网友:
感觉有时候容量都没问题,就是内阻高了,没个表不好测,直接替换就好了

楼主:
还有这个10V680uF的坏电容 外表没问题  这个是显示器电源板5V那一路的电容换了它18V输出就正常了 没换时5v正常18V输出有1V的变化

网友A:
你这个好的10UF电容的ESR也有点大啊,应该没这么大。

网友B:
我都习惯看内阻,大了就废掉了,除非容量特别大耐压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的10UF电容的ESR也有点大啊,应该没这么大。

好像也是从监控电源上拆下来的 估计是电压高烧了的电源上拆的,不然不会单独拆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习惯看内阻,大了就废掉了,除非容量特别大耐压高的

测试仪刚攒成没几天还不太会看

网友:
从参数和外观都能判断这电容不行了。

网友:
看来有个表比较比较好

网友:
找个专用仪器对比一下

网友:
电容测试值有容值,内阻,漏电.还有个耐压基本测不到,测量不是很差,上电后直接微击穿状态.

网友:
我还以为QT2呢,看波形的

网友:
很实用的晶体管测试仪,万用表只能测容量,其他值一概不知。

网友:
我用电桥测,,R值基本上都是表格中的较差和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