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三轮车控制器拆解记录

楼主(2022-11-15):
电动三轮车开的好好的,停下后再启动,电机动一下就不工作了。
通电后其它正常,就是拧把手没动静。第一步怀疑是把手霍尔坏了。检查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拆控制器看看,结果悲剧了,准备拆控制器旁边接线盒时候,大飞掉到螺丝上,电机黄绿两线瞬间被短路。
大飞烧化了。控制器臭了。初步测试烧了三根管子。
到市场上买了电机和控制器。结果插头不一样,还要一根一根线的分析重新剪线更换
结果新买的控制器是个二手货。刚才去市场重新换了一个。

开电车三轮车维修店好赚钱,都想回老家开一间算了。月入几万不是梦啊。

第一次买的新的和旧的对比大小。

旧的双排18管。新的单排16管。新的店里卖150元。网上卖40元。

============================================

【第一次新买的,但是拆开一看里面感觉是旧的,维修清洗过】

====================================

旧的双排散热,原厂货。

管子初步测量烧了3个,换了三个小一点的,好像不行。拆了又测试似乎又短路了。电机绿色线和供电红线是短路状态。

=================================

第一次买的时候拆开一看太垃圾了。

【下面是第二次更换后的控制器】

下午就开始研究怎么对线,两种插头不一样. 并且原装的插头线色,中间延长线色以及前把手部分的线色都是乱七八糟的,不是一一对应的颜色.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挺复杂的

网友:
拆之前,不断电吗?你这简直巨亏

网友:
确实,拆卸带电设备,必须先断电

网友:
一定要用质量好的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
能拆开还不错,我的电驴子  控制器直接灌胶了

网友:
做工很到位,单排散热方便电路设计

网友:
你这个拆控制器取铜?

网友:
控制器管子必须要统一规格。

网友:
看着控制器还挺复杂的

网友:
接线挺复杂,应该像模组机箱电源,做成输出接口,根据需要选择定义合适模组线。

网友:
试过买新车回来两周就烧了这个控制器,免费更换,保修三个月

网友:
我的电动车,换了两次控制器了,现在这个,用了多半年,电车越跑越慢,同样满电,和以前差多了。

网友:
这个真的比较复杂了

网友:
这控制器线真多挺复杂的谢分

网友:
电动有些起步嗡嗡嗡的,据说是方波控制器的原因,正弦波的起步平稳也没那么大动静 这说法成立不

网友:
有时候二手拆机件更靠谱

网友:
这个和电动车充电器一样,好多翻新货

网友:
这个有2000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