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了一个索尼rm-mc11el屏幕显示不全窜键

楼主(2022-11-15):
大佬们,屏幕显示不全怎么修,窜键修好了,目前就是屏幕了,我把屏拆开用酒精擦了一下,装上还是不行

网友:
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得有资料啊

网友A:
没的接触到,是排线还是胶条?

网友:
换斑马线或者胶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的接触到,是排线还是胶条?

是胶条的连接

网友:
胶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