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GNT-10BS1;老牛插头可以,N线过热烧糊,插座不行?

楼主(2022-11-15):
墙插座不是差货,没拆看烧成何样。公牛大插座是接的电水壶。墙插有空打开看看。

老货插头可以,继续用如何?

网友:
插头电阻大,过热了,材质百分百不是铜的

网友A:
插头烧了,看下插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头烧了,看下插座有没有问题

百分百插座问题! 若是插头问题应该另一片也烧糊~就是插座接触面积小而松动,造成接触电阻大过热烧烂插头塑料。

网友:
插座问题,或者就是因为接触不良打火引起

换一个墙插

网友:
可能是插座夹力小,接触电阻大,过热烧坏

网友:
可能是插座里面铜片松了接触不良发热了

网友:
公牛插线板线还是挺粗的,换个公牛三插头还可以继续服役,再检查下插座是不是松了,引起接触电阻增大而发热严重。

网友:
这种情况插头没问题的话就是插座接触不好,我以前买的一个插座,标的是1mm后铜片,是1mm,但是只有5mm宽,接触不良,和楼主的插头一样,比这烧的还狠,只能换个插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插座问题! 若是插头问题应该另一片也烧糊~就是插座接触面积小而松动,造成接触电阻大过热烧烂插 ...

分析到位,这问题百分百出自墙插。
但问题来了,好多类似的故障,大部分烧N插,L插烧的少。是人的插拔习惯造成的还是不重视零线的接法造成的?

网友:
所有插座都设计成与插芯的接触面越大越好,弹性不好的插座,变形后与插芯接触面小,阻抗增加,发热,然后高温。

网友:
插头插座不紧,接触电阻大,电流大,烧的

网友:
还好发现的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析到位,这问题百分百出自墙插。
但问题来了,好多类似的故障,大部分烧N插,L插烧的少。是人的插拔习 ...

还不知道NL烧坏的几率不一样,朋友怎么得到的?

网友:
插头还能服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知道NL烧坏的几率不一样,朋友怎么得到的?

见到过的,大部分烧的是N线插

网友:
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不会是买到假牛吧?

网友:
插座的质量问题,把插头给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