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C UPS不间断电源BK500M-C拆机(附波形图)

楼主(2022-11-15):
电池仓三维尺寸(便于日后改锂电,电源参数到时再自行修改)

主板简洁,赏心悦目,新版高频变压器取代老款工频变压器,更加节能

一水三孔插座,未能兼容两孔的,稍有遗憾。附可拆插座尺寸

几个芯片:充电UC3843、逆变主控3525、输出过流取样LM358、mcu有标签贴子就不刮开了

实测输出波形(稍有畸形变)

总结:为什么选这种品牌的低端货、小功率?
答:节能,简单易用,品质可靠,平时也就带带监控、光猫路由之类的,应急足够了。

补充内容 (2022-11-18 13:21):
充电上限截至13.65v,空载波形稍有畸变,带载波形是正常的。
为确保安全性,锂电推荐铁锂,四串即可。

补充内容 (2022-11-22 16:04):
12v6A铁锂反馈:带载30w实测工作也不过30分。 一是现有充电效率低充不满,不改了怕影响寿命。二是整机效率不高,居然自发电自充电,就这样用了哈哈

网友:
在线式还是离线式的???

网友A:
多少钱入的,能私发个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的,能私发个链接不?

双11入的,318,邮费20

网友B:
这台UPS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UPS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吧。

没有时间限制,有欠压保护,根据载荷量不同工作时间也不同,最喜欢的是来电自启,不用手动重启。
刚才测试了一下蛮有意思,这铅酸充电居然是恒流的,总功率一直保持在20w,看来改锂电有谱!
放电截止电压是9.65v,现在正在测试充电上限电压中……

网友:
功率小了点

楼主:
恩,够用就行,就算我带个PC,80w算的话,一个小时也不成问题

楼主:
忘说了,工作一个小时,是后期准备要改锂电的目标,目前也就40分钟不到

网友C:
这个有USB接口吗?可以接NAS 通信关机吗?如果有USB接口,可以看看那个USB电路板,以及分析原理吗?

网友:
这个够用就好了

网友A:
经一提醒,一看:容量小,功率小,价格还不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一提醒,一看:容量小,功率小,价格还不便宜呢!!!

价格确实不便宜,购买十斤猪肉呢但几人下馆子又不够一顿

楼主:
功率越大,自损耗就越大,经济实用就行,不适用就是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USB接口吗?可以接NAS 通信关机吗?如果有USB接口,可以看看那个USB电路板,以及分析原理吗? ...

无usb、无NAS通信,但待机损耗是最小的,才几w

网友:
什么时候施耐德变成小牌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11入的,318,邮费20

有点贵,还不如淘个旧的山特

网友:
不是正弦波的一概不用

网友:
被腰斩的正弦波。

网友:
后备式的一般都是方波,也有修正正弦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