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一个fluke1508

楼主(2022-11-15):
这里面的做工真的是很好了。

网友:
闪闪发光的板子没排除效果!实物比照片漂亮多了 哈哈

网友:
这种表笔插孔太对不起表的价格了。

网友:
拨盘电刷直接从PCB线路上划过去?这不是优利德的祖传艺能嘛

网友:
正确使用FLUKE,很难能坏掉

网友:
就是不喜欢中间那个测试按扭的形状.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这个表测电阻和电压还要换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