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开关在不同电压下的 额定电流相差大,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5):
找防水开关,看到这个
参数介绍 中 AC 250V 5A,DC 36V 2A,相差一倍多,怎么理解
常态使用中

求解惑

网友:
dc接触会有黏连效果   参考点焊机   直流冒火花严重,所以特斯拉推广交流

网友:
一直流一交流,据欧姆定律,阻值恒定的情况下,电流与电压成正比。

网友:
DC/AC是不一样的,AC容易灭弧,所以分断电流可以大一些

网友A:
DC不容易灭弧,分断电流就相应小交流一倍多一点。。。。

AC是有过零的,DC就没有了。。。从两者之间的波形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定会开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不容易灭弧,分断电流就相应小交流一倍多一点。。。。

AC是有过零的,DC就没有了。。。从两者之间的波形 ...

正解,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还有这怪事,学习

网友:
直流电流大了就焊上了

网友B:
这种叫什么按钮啊?在淘宝上怎么搜到

网友:
明白了,处处皆学问

网友:
不是电压的事,是交流和直流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叫什么按钮啊?在淘宝上怎么搜到

金属开关带灯
或者 直接 搜图片

网友:
各行都有门道,一个小小的开关还有这么多技术,何况人家的光刻机了!

网友:
直流容易拉弧

网友:
看各位大佬的回复,涨姿势了!

网友:
学习了,明白了直流电焊机容易引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