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当年的松下顶级CD随身听拆解:Panasonic SL-SX500

楼主(2022-11-15):
个人一直喜欢这些玩意,只可惜当年家境贫寒(现在也是如此),加之那个价格就不是普通老百姓消费得起的,所以心理一直念念不忘,于是乎现在偶尔在网上望望捡捡漏来弥补遗憾。据说这个机机在当年可是顶级货,松下的名机,对于木耳的我来说没发现它哪里有过人之处,这几天因疫情原因一闲在家里,没事拿出来一窥内部啥样。

好了话不多说,往下看。。。。。。

机器正面,看着很蛮实,松下中期很多机差不多都这个造型。

机器背面,很多贴签,话说当年的松下基本上都是日产,不像索尼有好几个产地。

操作键和显示屏,所有功能都能在上面操作,屏幕上还能查看电池电量。

侧面的锁定拨动开关和播放模式开关,最右侧是线控与耳机插孔。

光纤输出与LINE输出口,貌似打开该机光纤输出需要先关闭电子防震(该机能40秒电子防震)。

电池槽,采用2节5号电池供电,松下很多机的电池仓都有右上角那个金属弹片,一直不知道是干吗用的。有大神知道吗

打开上盖就能看到托盘支架与光头,泛着幽蓝的光,一直好评松下机的光头比其它机的耐用。

打开上盖,悠着点,连接上盖的排线很脆弱,一不小心就裂了那就麻烦了。

拆开的样子,用现在得技术一颗芯片全搞定。

上盖与中框,上盖应该是采用镁铝合金,轻便结实但会氧化,中框采用ABS塑料,挺结实的。

下半部分

激光头组件

全是排线,拆时还是悠着点。

寻迹电机变速箱,记得保养打点油。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有个限位开关,不像索尼中后期机型,就因为没这个开关,导致光头有点老化或光盘有问题时在读盘时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激光功率电位器,读盘能力下降可以微调一下它。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CPU晶振

上面是外部电源接口右上是盒盖检测开关,下面接显示屏与按键的排线连接座。

锁定与播放模式的拨动开关,金属盖开始发黑氧化了。

音量旋钮,早中期机基本上都采用这种模拟电位器来控制音量,和电子音量调节比较优势是两声道直接分离,缺点是时间久了碳膜掉落导致调节音量时发出沙沙声或两声道不平衡等故障,可以滴点神油试试先。

光纤输出端子

RAM芯片(MN41V17400CTT-10)它的容量决定电子防震的时间。

松下AN8839NSB 激光头信号处理芯片

松下SC440307CFU 控制芯片

松下Technics MN662780RPS2 伺服、DAC....主处理芯片

松下Panasonic RS10002 电源管理芯片

BH6508FS 电机驱动,寻迹线圈驱动芯片

JRC7082/B806 这个应该是耳放芯片

全家福

好了,拆解到此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配个好耳机试试,也许能听得出区别。

网友:
我一般是用LINE OUT接功放或者光纤接功放,耳机听要看耳机功力如何,这机器音质还是不错的,低频宽松,高频细节多,声场大气,不像后期CT780细节是够了,但是声场小不少,不够大气

网友:
当年都千元等级的,机器真的很耐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装好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装好还能用么?

运气好,没拆坏

网友:
上盖的排线是鸡肋,我的440就是它先坏的,去售后换过一次,最后还是它先死,烦透了!现在还在柜子里吃灰呢!

网友C:
有个和这个一样的,可惜拆开发现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个好耳机试试,也许能听得出区别。

没啥好耳机,都是地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和这个一样的,可惜拆开发现是山寨的

上图看看

网友:
好东西,被MP3淘汰了。

网友:
听过一个sony的小圆盘,那时候惊为天人。

网友:
当年买不起,如今不想买。。。

网友:
高级万一啊

网友:
不错的CD机啊,还有那个时候的磁带机,好羡慕.

网友:
非常好的机子,很经典

网友:
没有线控器吗?

网友:
机子不错,有同款。

网友:
这板子怎么看怎么舒服,很多都是松下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