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电磁炉

楼主(2022-11-15):
换了几个元件,工作几分钟又炸了,有可能代换工管参数小了些。还有这板子找不到G极的稳压管。

网友:
炸管说明还有很多附近相连的小元件也损坏了,查查推动电路一下,一般由三个三极管构成的,也是损坏频率蛮高的。

网友A:
看看那个圈是铜的还是铝的?

网友:
这个风扇跟以前的电磁炉风扇不一样。

网友:
楼主能看出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吗?

网友:
和我家的一样,还次拆过。谢谢分享

网友:
风扇算是个良心货

网友:
35买个电脑版直接换了,一了百了。

网友:
涡轮扇感觉满高端的

网友:
这种铝线盘的我都没兴趣修,线路板没坏,线圈接头处就烧糊了,直接变配件。

网友:
有稳压管的,,,在那边角落

网友:
感觉比较普通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   哈哈

网友:
也不贵,买一个吧

网友:
看着像麻花的线圈都是铝线圈,铜的可以去废品站收旧的回来修

网友:
电磁炉要先学习排查故障,再维修,要不然,插电次数越多,故障范围会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圈是铜的还是铝的?

直观应是铝的,线盘接头是先用铜片包夹再焊主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观应是铝的,线盘接头是先用铜片包夹再焊主板。

家里兄弟拿来修的,或允换个原装管可以修好,但有不绝对,两个黑色电容未查,驱动管也未换,怕的是继续检查费时费力费金钱,还不一定修好。

楼主:
这电磁炉除了风扇是亮点外,整体质量认为简阿防陃。

楼主:
超簿电磁炉,空间高度不够,另件多用贴片和余量不大的电子原件,散热空间也有限,散热片也小,损坏机率高。还是老式电磁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