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老式的9806万用表

楼主(2022-11-15):
最近收了一台9806的万用表,卖家说可以开机,但档位不准,因为价格便宜,本来想着拆件用,到手试机如卖家描述,试机后就拆机了,排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元件烧掉的,感觉有戏,但就是档位不准,有的档位不灵,看了很多拆机的贴子,本站的老站有挺多这款机器的拆机贴子的,很多都是和这个一样的弹片安装,且螺丝上面有红漆,所以不觉得弹片安装会有问题,但是查来查去还是没看到有什么故障,就是档位有行,在网上查了一下,其中查到有一个人拆的和这个拨盘弹片不同,换了一下拨盘弹片结果好了。机器照片

开拆

老式的不是自攻螺丝的,用的是机制螺丝,且螺丝上面有红漆点着,就是这个红漆,老式表做得还是比较严谨的。

拆掉螺丝后

来看看型号和版本号,2004年3月5日的版本

这个9806、9807都是上面有小板的,拆掉上面的小板

弹片,这个位置是对的

拆掉下片,这个弹片位置是错的

拆掉拨盘后的图片

拆掉屏幕,美信的7129芯片

来个特写,这个芯片据说还好,四位半的9807和9806都用这个芯片

下面很多分立电阻,板子版本1V2.1

喇叭是用双面胶粘在电路板上的,这个差评,现在的喇叭都是装在外壳,通过二个弹簧连接的。

LM385

正确的拨盘图如下

网友:
胜利表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的万用表,芯片全是硬封的,做工也不错

网友:
胜利表质量还行!

网友:
这个表质量还是不错的,楼主捡漏,把表还修复了,没少下功夫。

网友:
修过一个9807,它居然少了一个弹片

网友:
胜利的仪表最早入手的是2004年的9805

网友A:
很疑惑弹片是怎么装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疑惑弹片是怎么装错的。

确实特别疑惑,因为螺丝上面的油漆好象没有动过,当时也没有想着弹片会错,现在想来,不排除动过螺丝后又自己又点漆上去了。

网友:
很好的老物件。

网友:
这是哪位师弟自己装错了吧

网友:
芯片是激光蚀刻的,好东西啊
排阻也是奥地利的,比国产那个强
这表如果屏幕老化可以调节对比度,直接短路那个电阻即可
稍微打磨一下,能用到退休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弹片应该是学徒酒后安装的

网友:
胜利早期的产品还不错。

网友B:
这个表应该有十几年了,我十年前买的同型号表拨盘已经没有嵌铜螺帽了!

网友:
收过一个88D,情况很相似,最后居然是多出了一个弹片引起无法测量,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应该有十几年了,我十年前买的同型号表拨盘已经没有嵌铜螺帽了!

电路板上有设计日期,2004年3月5日设计的,就算一年没改动吧,也快1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