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羽毛球拍加个保护

楼主(2022-11-15):
淘特养鸡有成,给娃兑换了副羽毛球拍,结果给娃打了半小时就断线,一看是刮到地上断线了!想着给这垃圾球拍给保护下!找来两段布条,热熔胶粘起,几分钟搞掟!

网友A: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B:
下次绷线的时候是不是又要拆掉?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的好

网友C:
这样搞拍子变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绷线的时候是不是又要拆掉?

热熔胶应该是好拆的,也好粘回!

楼主:
谢谢夸奖,实用为主,好看相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方法!

实用就好,而且也不太难看

网友D:
重新拉丝,换24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拉丝,换24磅的

等再断了先再自己拉丝,自己动手,全凭手感!哪有什么磅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拍子变重了吧?

一个铁拍子 还怕1U变0.99U?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铁拍子 还怕1U变0.99U?

用了热熔胶,影响应该不可忽略。

网友F:
拍头重几克打起来也大不一样,小孩发力不当可能伤手腕。不过玩玩就无所谓了

网友G:
拍头重,风阻加大

网友H:
好手艺 让我想起以前老一辈做布鞋滚鞋边

网友I:
布条好像不耐磨吧?挂在水泥地板上三两下就破了:等于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拍头重几克打起来也大不一样,小孩发力不当可能伤手腕。不过玩玩就无所谓了 ...

这质量,也就只是适合给小孩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拍头重,风阻加大

加了这点影响不大,本身这球拍就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手艺 让我想起以前老一辈做布鞋滚鞋边

临时想的办法而已,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布条好像不耐磨吧?挂在水泥地板上三两下就破了:等于没有做。

用用先再看,主要是保护那根线,破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