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维修(DJ13B-D58SG)不亮灯不工作

楼主(2022-11-15):
亲戚家豆浆机坏了,合计着拿来先试试能不能修复,不行了在找专门的人维修。症状: 通电不亮灯,按键无反应。
维修思路:先拆开看。拆开后发现有进水痕迹。里面还有水珠,于是先把电路板给拆下来放太阳地下晒干;
                 然后观察主板发现一个主板有烧黑的地方。且一个电阻明显变黑。于是上万用表测量发下电阻断路了。
                  看色环看的不清楚。  于是上网搜索此款机器的电路图,真幸运,还真找到了。发现此电阻是10欧姆2W的电阻。
                  手上也没有。于是有情拼夕夕出场买了几个。3天后取回来,一测阻值,发现是12.5欧姆的。考虑到误差不大,
                   遂替换上去。通电试机。还真能用了。断电,安装螺丝。

网友A:
开路的电阻,应该是一个带保险丝的电阻。

网友B:
新电阻没这么大误差,怀疑你的婊子电池没电了

网友:
保险电阻烧了,查一下后面电路。这电阻不会轻易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路的电阻,应该是一个带保险丝的电阻。

阿欧,线绕电阻

网友C:
九阳豆浆机就是这个破样,密封不好,豆浆的水蒸气容易钻进板子里,致使短路。我的经验是每次打完豆浆后,把它放在阳光处晒外加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电阻没这么大误差,怀疑你的婊子电池没电了

我刚用表测量一下,用200欧姆档测得是12.1---12.5Ω,用2K档测得是10Ω。好奇怪。用的胜利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阳豆浆机就是这个破样,密封不好,豆浆的水蒸气容易钻进板子里,致使短路。我的经验是每次打完豆浆后,把 ...

这个貌似是他使用问题,经常泡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