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j4105的主板bios无法备份

楼主(2022-11-15):
一块j4105的主板,想给bios保存下来,使用了afudos 和fpt 均无法保存bios

于是准备使用ch341a 夹子来备份bios。夹了下无法读写 W25Q64FWSIQ,读取一直为空,仔细一查原来是1.8v的,可是我的ch341a没1.8v。

求助各位 fpt工具如何备份新款ami bios的主板

以及如何用ch341a备份W25Q64FWSIQ的bios

网友A:
你确定夹具方向搞对了吗?

网友B:
自己改造下编程器吧,加个1.8,3.3手动切换,不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夹具方向搞对了吗?

虽然不是高手,但是1脚 方向还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造下编程器吧,加个1.8,3.3手动切换,不麻烦的

看了下 只有3.3 和5v

网友C(2023-03-17):
引用 楼主:
看了下 只有3.3 和5v

1.8v的在3.3v是不是也能工作??

夹子能夹的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v的在3.3v是不是也能工作??

夹子能夹的稳吗?

1.8V的spi在3.3V下工作一般都没问题,可关键是主板与SPI 1.8V供电相连的其他部件可不一定能工作在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V的spi在3.3V下工作一般都没问题,可关键是主板与SPI 1.8V供电相连的其他部件可不一定能工作在3.3V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29&fromuid=2321160

我的笔记本也出现楼主这个芯片不能为空,芯片是25Q64FWSIQ(我的看不太清以为是25Q64FWSIG),也是341a编程器,用的夹子

淘宝上了解到芯片25Q64FWSIQ是1.8v的(其实不影响)
软件列表里没有这个型号,点检测,识别为w25q64bv,试了5次都空,就百度
然后继续试了10次夹子角度,就是重新夹,不放弃,终于写进去了
通电,开机,进BIOS恢复一次默认出厂设置

能写,当然读取也是没问题的,可以先备份原来的bios,验证方法是使用ChangeLogo 5.0.0.2.exe看看能否打开和提取图片,再用AMIBCP64.exe看看能否正常打开,能打开就是备份成功。

留个记录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的在3.3v是不是也能工作??

夹子能夹的稳吗?

看看8楼,今天刚刚刷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