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个公牛的插排:BULL GN-609

楼主(2022-11-15):
最近经常去废品站老哥那里转,经常拿点小东西老哥也不要钱,今天去的时候给老哥塞了烟,拿了个剪线的公牛插座,回来看看这个做工咋样,没有一体铜条差评,这焊工跟我有一拼,铜丝有1.1mm吧,顺便给接条线,完美复活,没到年龄就想退休,给我接着干活,哈哈哈哈

网友A:
塑料看着真廉价,铜线看着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看着真廉价,铜线看着还是可以的

铜线到是舍得用料

网友:
铜线看着挺粗的

网友B:
这个成色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成色还挺好的。

回来擦了擦,换掉在用的小辣鸡

网友C:
放大的话,连头发都有手腕粗

网友D:
公牛的货还是可以的。今天刚刚用公牛改了个独立开关控制的排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放大的话,连头发都有手腕粗

看卡尺1.2了,有一平截面积了。。可以用了哦。

网友:
老牛,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卡尺1.2了,有一平截面积了。。可以用了哦。

线不值几个钱啊,现在出来一体铜条的25位分控排插,价格才14包邮,描述有写,俺今天入一个,看看用料,顺便给铜条上青裸纸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不值几个钱啊,现在出来一体铜条的25位分控排插,价格才14包邮,描述有写,俺今天入一个,看看用料,顺 ...

这个可以啊,独立开关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牛的货还是可以的。今天刚刚用公牛改了个独立开关控制的排插。

手艺人啊,这都能改

网友:
好多插座里都改铜条了,不知哪种强点

网友:
插座我只用公牛与子弹头

网友:
看不出铜片

网友:
宁可买这样的接线也不要众多所谓的一体铜条,这种卡位焊接虽然低端,但是从20年来使用状况来看,几乎没有铜条和插套卡扣因为用焊锡焊接而引起故障的正规排插

只要插线板有焊锡存在就是瓶颈,但是有了卡扣的设计,这个瓶颈很宽,在额定功率范围内这样的卡扣焊接设计是安全的

而多数一体铜条插线板会因异物跌入而短路或铜条距离过近爬电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的话,连头发都有手腕粗

是啊,微距拍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晃晃里面有东西掉了响,无奈没有那样带豁口的一字起子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