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机上瘾,现代索纳塔2.0 GLS车载CD机维修记

楼主(2022-11-15):
N年前偶得一老款现代索纳塔2.0 GLS的哑吧车机,平衡输出至外置功放,做工用料音质没的说。但CD不读碟一直占地吃灰。最近修好无线话筒、F3的FM有了信心,修机上了瘾,闲时没事翻出来搞起。

故障现象:加载CD后碟转,也有读的咝咝声,但不能播放,两次后退碟。

开始对CD的原理不通,武断的认为这种老机一定是CD光头老化所致,调整光头上的电位器都无果,水洗大法用上也一样。
所以就在海鲜市场找一样的,弄清了这是松下的RAE-501带芯片的光头,还有一种不带芯片的RAE-502,20包邮了淘了2个不包好坏的试试,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坏的”。

如果买个好的激光头4x,不值。
研究起这个光头,发现RAE-502光电模块也是12针,或许通用?看pdd上18米,但几个卖家都说501/502不一样不能代换,不服想换排线试试。后来卖家发货晚退了3实际15。回来迫不及待对调了排线,结果,卖家所言不假

为了深入了解两个光头的不同,索性把图给描了出来。同时深入了解CD的原理,光头的好坏判断......果然,从引脚上看两个头的接线天壤之别,就LD、PD部分相似,
ABCD和EF完全不同,难怪不行。但也知道了光电接收内部原理和结构,光靶是怎么回事.....
https://www.guayunfan.com/baike/833546.html
https://www.520101.com/html/vcd-dvd/1554328836.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34044-1-1.html

既然明了了内部原理,测它的好坏、猜它各引脚的功能也就不难了,原来所带的芯片无非是个I/V变换,激光管LD的正向电阻26k反向无穷大,通上50mA的电流,电压1.9v。还年轻的很,根本不存在老化的问题!其他6个PD管也都正常。幸好有3个头,至少有一个是未动过的。

既然光头问题不大,那问题就在控制板上了,装上那个未动的光头,转到控制板上来通过几个芯片搞懂了这个CD用的松下AN8835SB RF放大+MN662741 数字伺服+AN8389 驱动的方案,顺藤摸瓜在道客巴巴上找到了松下SL-VS300所用的CU4/CU5板的资料,在这里特别感谢下道客巴巴及文章作者,比起某文库动辄收费厚道多了。https://www.doc88.com/p-3397615138090.html

有了资料就好办了,刚入的数字示波器看眼图只能看个寂寞的幅值,还得请出玻管的老机器,根据原理各种测,各种排除

光头回位正常,但开关有氧化清理一新,排除

RF幅值1.2V,爱坏的晶振16.9344M实测16.904M,也属正常

聚焦线圈两端无论开始的搜索和读TOC时也有正常波形,遁迹线圈也有波形,但不知正常与否。

就是主轴电机稳不住,从眼图的动态波形上看左右摇摆不定

主轴驱动和加载电机分别由两个TCA0372负责,对调后不行

为了对比,测了BYD-F3车机CD的读碟、选曲的主轴电机两端波形

查阅了无数不能读TOC的资料发现了这篇文章,如获至宝
万利达S223不能读取TOC目录,十余秒后显示“NO DISC”:
主轴转速异常引起不能读出TOC的故障原因涉及面较广,激光头、RF放大、数字信号处理与CLV伺服、主轴电机及其驱动电路等任何一个部位也现故障,均有可能导致主轴转速不稳。
首先测驱动电路AN8780SB26脚(主轴伺服控制电压输入端)在读盘时的电压,在2.42V~2.54V间变化,正常时应基本稳定在2.47V,说明主轴转速不稳是因伺服信号处理电路OTI20624、25脚输出的主轴伺服控制电压波动太大而造成。分析OTI20624、25脚输出信号异常的几个原因:一是RF放大电路AN8803NSB10脚输至OTI20644脚的RF信号不合格;二是0TI206的数字PLL锁相环失锁;三是OTI206内的主轴伺服CLV电路有问题。用示波器观察 OTI20644脚输入的RF信号,1.1V左右,幅度正常。据此分析激光头、RF放大电路 AN8803NSB工作基本正常,故障应在OTI206及外围元件,应对其进行重点检查。检查代换0TI20658、59脚外接晶体TXl(33.8688MHz)及谐振电容,不能排除故障。再仔细检查45-48脚外接的PLL锁相坏低通滤波器元件,最后发现48脚外接的贴片电容C51失效。因贴片电容未标容量,只好用不同容最的瓷片电容换上试验,但用几pF至O.O1μF瓷片电容均不能使机器正常工作。是不是原C51容量较大而瓷片电容的容量不够?于是又用容量较大的涤纶电容来代换,发现故障有好转,有时勉强可读出TOC。分析原因仍为电容容量不够。后干脆用电解电容来代换(但应注意正、负极接法,正极接R28一端,负极接地),当用3.3μF/50V电解电容换上后,试机,读盘基本正常,只是在播放时偶尔有停顿。至此知道C51容量较大。最后在废VCD板上取一只+5V或+8V电源滤波用的贴片电容(这类电容容量较大),代换C51后,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数字锁相环(PLL)用于产生EFM解调所需的位时钟,此时钟在EFM解调时使用,以便使EFM正确解调。EFM解调后的信号再经帧同步分离,获得7.35kHz帧同步信号,加到主轴伺服CLV电路。OTI206的58、59脚外接33.8688MHz晶体,产生的振荡频率在IC内经分频作为主轴伺服的基准7.35kHz帧频脉冲,也加到CLV电路。CLV电路将两者进行比较,处理成主轴伺服控制PWM信号,从其24、25脚输出。当碟片的转速锁定到标准状态时,从碟片上读出的帧同步与OTI206内部PLL锁相环再生位时钟分频产生的帧同步锁定。45~48脚外接由电阻、电容组成的PLL锁相环低通滤波器,若低通滤波器有故障而不能正常工作,则数字PLL将不能精确锁定,必然会使CLV处理器失去控制,影响读盘过程。

换了PLL锁相环和压控振荡器VCO的几个电容无济于事,难道是芯片坏了?买个CU4/5换芯片试试?和这个CD 杠上了,修好已经不是值不值的问题了,搞不定它对不住前面的付出
下定决心买板前用万用表量NM662741到AN8389之间的几个电阻,突然发现循迹通道上的R749  22k电阻在线不通,心情一阵激动,难道是它?拆下来一量果然断路!找个223的贴片焊上去久违的正常眼图和主轴波形终于显现,音乐也随即飘出,虽然只是个巴掌大的多媒体,但之悦耳之声足绕梁三日。遁迹的波形估计是MN662741的26脚KICK通过R726过去的非正常信号。

此机底子不错,可以加上AUX,蓝牙,USB,或用其同轴数字输出作转盘--就是MN662741的6脚,作为前级家用。
将光头电阻调到190欧,刚好能正常读刻录盘,RF幅值0.7v,正常盘1v以上,实测激光管电流34mA,可长期安全使用。
把不好用的音量,各处灰尘打理一番,拍了底板图,收起备用,至此终大功告成。

回首两个月来折腾的心得,因开始不懂原理缺乏经验走了不少弯路,但也在此过程中收获多多,好在工具比较到位,边修边学倒也自得其乐。

后续:比亚迪BYD-F3车机CD 维修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902-1-1.html

BoaGass DS-1680调频无线话筒接收机电路维修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001-1-1.html

网友:
能修碟机的堪称高手

网友:
厉害!跑电路,画图,分析都是高手

网友:
厉害很少有人这么用心!

楼主:
ls几位坛友过奖,就是钻进去了出不来,弄不好不死心
碟机维修是二十年前流行的事了

楼主:
对,执念,执念......

感谢版主设精

网友A:
楼主厉害啊,坚持不懈解决问题。

我之前也研究过丰田的,但是没有研究这么透彻,弄好了就没管了。

要不要来积分兑个智能设备玩一下
适合改装的涂鸦智能插座电路板 带APP电压电流功率电量显示智能 涂鸦YYDS - 积分商城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精神可嘉!能坚持2个月研究一个车机,难得!
电路原理搞得很清楚,动手能力也强

网友B:
这个牛皮,请教楼主,我有个起亚K2的cd,出不了跌,按出碟就提示错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坚持不懈解决问题。

网友C:
楼主技术好,设备全,这是要干大事情啊

网友:
看来必要的仪器才是维修的帮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皮,请教楼主,我有个起亚K2的cd,出不了跌,按出碟就提示错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

加载驱动或电机的问题?或是哪里卡滞,是不是ER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好,设备全,这是要干大事情啊

见笑了,就是个玩善其事,利其器
当年阴差阳错没入了这行,但喜好未从改变,如人...

网友:
两个月,功夫花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就是个玩善其事,利其器
当年阴差阳错没入了这行,但喜好未从改变,如人...
...

我是机械专业,同样喜欢捣鼓电子产品,后悔没学机电一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坚持不懈解决问题。

我之前也研究过丰田的,但是没有研究这么透彻,弄好了就没管了。

都是问题导向,呵呵
智能插座不错,可以搞个玩玩~~米/度类似3x--6x
没说怎么联网,下载APP,功率几何?10/16A?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问题导向,呵呵
智能插座不错,可以搞个玩玩~~米/度类似3x--6x
没说怎么联网,下载APP,功率几何?10 ...

10A的继电器,联网的话是WIFI,用的APP是智能生活,里面是涂鸦得平台,基本上来说目前最稳定的,全球最稳定的智能服务器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