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移动魔百盒M401A拆机 顺便请教改网卡要加哪几个电阻...

楼主(2022-11-15):
顺便想请教一下大神这个改网卡要加哪几个电阻呢?阻值多少呢?

网友A:
既然不明白,还是买个usb网卡用吧。模块好像35元,还是焊接风险,找合适的刷机包而且开机无线有时连不上,精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明白,还是买个usb网卡用吧。模块好像35元,还是焊接风险,找合适的刷机包而且开机无线有时连不上, ...

准备买海鲜市场几块钱的拆机模块,usb网卡现在都涨价了太贵了不划算

网友:
海鲜市场的拆机模块也15不包快了

网友:
我买了个M401a,2+16G的58包快,回来插个网卡用算了

网友B:
看图有网卡啊  刷了破解固件  无线估计就出来了

网友C:
这个是纯 蓝牙,没有WIFI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纯 蓝牙,没有WIFI 的.

准备换网卡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有网卡啊  刷了破解固件  无线估计就出来了

包装盒上写了只有蓝牙功能,无WiFi

网友D:
电阻改了,网卡换了,天线咋办,板子只有蓝牙天线线路完整,wifi 天线部分缺件,要改好加的电容电阻还需要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改了,网卡换了,天线咋办,板子只有蓝牙天线线路完整,wifi 天线部分缺件,要改好加的电容电阻还需要 ...

WiFi模块,天线都淘好了,就差电阻不知道咋配

网友:
天线缺失,就算加上WiFi模块估计也不好用吧?

网友:
用老路由器无线中继

网友:
这个模块就只是蓝牙啊   得换模块了  用RTL8188 或者8192的USB的WiFi网卡不知道有没有驱动

网友E:
这板上有明显的天线电路,你查一下你芯片能不能持WIFI,,如果支持,你按图中参数去加料,电阻没有可以用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上有明显的天线电路,你查一下你芯片能不能持WIFI,,如果支持,你按图中参数去加料,电阻没有可以用铜 ...

今天费了老大劲拆下来换上去没用,打不开WiFi

网友:
我改了一个311-1A 也没成功 放弃了

网友(2022-12-23):
一样的盒子,也考虑过加电阻,太麻烦,买个USB网卡简单

网友(2023-01-27):
买了2个401,两个USB网卡,用了一段感觉还行,有一个网卡有时候连不上,对调到另一个机就可以了,最后又买了网线,还是网线稳定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