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个小米AI音箱——发财小电容

楼主(2022-11-15):
海鲜市场淘来的一代小米AI音箱,故障是通电无反应,12V电源输出没问题,维修插座上的电流电压表显示不断输出-掉电-输出-掉电打开检查主板12V供电没有

二极管档测量供电短路,看到了边上的MLCC,感觉就是捡到了发财小电容,直接拆掉,果然一切恢复了,
再换上一颗50V 1uf,完工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捡漏了

网友:
手气真棒
发财小音箱,声音还可以的。

网友:
捡漏了,恭喜楼主

网友:
小电容,这么容易坏

网友A:
烧鸡大法要可调电源

网友:
向你学习捡发财小电容

网友:
估计用料次了点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容易坏所以叫做发财小电容吗?

网友B:
不错真是走运了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真是发财小电容。。。。

网友:
这个款式的是真不错,我也有一个,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要可调电源

12V进来的2根线短路,看到这电容基本不用考虑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真是走运了就是电容坏了

海鲜市场挑的时候就得要这种不通电的,小故障概率大点,有的能通电没反应的就别碰了,比较难搞了

网友:
不少贴片元器件还被黑胶覆盖了。

网友:
运气不错,捡漏成功!

网友:
貌似这款出问题不少,朋友有个也是不通电就扔了。

网友:
原来发财小电容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