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二个松下排插换线

楼主(2022-11-15):
京东上新买了二个黑色的松下分控排插,双11搞活动,二个180大元,真的挺贵的,是不是物有所值呢。

楼主:
今日到手,沉甸甸的,开关手感挺棒,拆开看是丅85的船型带灯开关。不知是不是日产开关。

楼主:
什么都挺好,就是有点硬,为啥不用软软的硅胶线呢?找了根品牌电脑线,软些,但线径只有0.75吧

楼主:
拿出大头白光,专对付大焊点,拆丶焊,行云流水一般。装好后感觉挺好,1.6米的线长度合适,红色带灯开关配黑色,好看又耐脏。。。

楼主:
忘了在火线那接个可更换的保险座,下次再改吧。。。

网友A:
如果是我,就拆大型复印机的上的电源线,至少上1.25平方的。

楼主:
外壳质量很好,左右扭有弹性,不似一些外壳又脆又薄。开关耐用的话,一辈子都用不坏吧。。。

网友B:
松下老品牌,二十多年前的墙插到现在无任何异样,插拔手感绝不是现在公牛可比的,夹接式连线从没被后来者超越。
新式的焊接不是冷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就拆大型复印机的上的电源线,至少上1.25平方的。

我有几根日本复印机上的长线,,质量是很好,,,太粗没必要,,,我不上大功率,,1000W都不会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几根日本复印机上的长线,,质量是很好,,,太粗没必要,,,我不上大功率,,1000W都不会上吧 ...

那至少应该上个1平方的,安全性比较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老品牌,二十多年前的墙插到现在无任何异样,插拔手感绝不是现在公牛可比的,夹接式连线从没被后来者超 ...

一直不喜欢公牛,买排插首选航嘉,价格实惠质量可靠。

网友:
仔细看看线身,上面标3 0.75MM的直接PASS吧。品牌机上3 1.0MM的比较多,益盛,豪力士什么的很多。推荐用平和福泰克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至少应该上个1平方的,安全性比较高一些。

我天天焊台用用,,充电器用用,,,一般的小功率电器,,

网友:
其实可以自己DIY一个,船型开关可以用这样日本原产的,品质更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2709-1-1.html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7278-1-1.html

总开关可以用这样的欧姆龙的。

网友:
有钱人的世界,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天天焊台用用,,充电器用用,,,一般的小功率电器,,

那就没什么必要买松下这样价格贵的。还不如买个这样的。母插头可以自己DIY

网友:
不值得这么贵

网友:
top突破的插排它不香吗

网友:
看里面的铜料和做工,真不值这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