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树莓派的散热片用什么胶粘住

楼主(2022-11-15):
树莓派的散热片用什么胶粘住,散热片好找,但如何粘?用什么胶呢?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双面胶其实不错的,效果一般不过好拆。如果打定主意不拆不修的话就用导热硅胶

网友:
有专门的双面胶,我之前弄3D打印机的时候用过,直接就在散热片上了,撕掉膜就可以贴芯片上,不知道叫什么

一般我都用卡夫特704硅橡胶,不过有点小贵,并且这个胶只能放1年,过了保质期会固化不了

网友:
导热胶 叫什么星  3块钱 包邮

网友:
导热硅胶最好,有点弹性

网友:
三代以前不用上散热片。四代要上,最好是外壳一体的,上风扇,用导热垫和硅脂

网友:
导热双面胶就行了,有粘性的那种。别用那种胶水一样导热硅胶了,固化后粘的超级牢固,散热片拆不掉还能把IC干下来

网友:
硅酮导热胶

网友:
我是用硅脂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感得热熔胶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感谢各位提供的宝贵意见

网友(2023-02-16):
同楼上的楼上,用热熔胶,不过不是直接涂芯片上。在芯片周围点上两三个点,迅速把散热片往上一按,搞定。对了,芯片别忘图硅脂。

网友:
3M 导热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