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X3000 中继模式 很好用呢

楼主(2022-11-15):
半年前换了光猫,历经今年比较反常的夏天,死机减少到了两三次,比旧光猫三天两头死机改善太多了。毕竟号称10G的光猫跑现在的400M套餐,只有4%的负载吧。33.6K的“贺氏”一路走来。。。都换到10G光猫了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光猫不死机了,客厅覆盖就算解决了。不过卧室这边隔着几堵墙,一直以来不得不放一个次路由。多年的老路由还是100M LAN,有时候需要突发些下载跑不满400M有些堵心。老路由也没有办法自动切换无线信号,再者最近也开始时不时死机了。

那么换吧:双千兆路由里面随便选了红米这个AX3000。

一直以来,个人认知里 中继方式只是信号扩展,没有多个信号无缝切换的功能(漫游)。信号无缝切换 大概需要两种方式,AP+AC 或者 近年流行的 MESH 。
参考别人写的: 两种方式教你实现全屋WiFi无缝漫游 (baidu.com)

所以呢收到新路由还想着折腾下MESH,意外的是光猫居然没有该功能,于是乱点AX3000的设置,发现有个中继模式。试试就试试。结果很惊喜的发现一下子就解决了wifi 自动漫游的问题
,效果稳定,比用过的 tplink r470 + AP 的 “专业” 方案好还好,好很多。

AX3000这个中继模式也有个麻烦,就是用的光猫的网段,还是DHCP,重启下AX3000的管理IP就跳了,不得不扫描整个网段才能找到新的管理IP。好在不会经常去“管理”。

结论:网络设备还是追新比较好,即使入门级也是很能打的。

网友:
AC+AP方案要求每个AP都要有线连接的,MESH才是解决覆盖率的方案。看你的描述,似乎是光猫拨号+DHCP?那你要进光猫,按MAC地址把猪路由设成固定ip,主路由地址就不会乱跳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AX3000每次获得的DHCP IP地址不一样,其实可以在光猫里绑定AX3000的MAC和固定IP

网友:
一般情况下开了DHCP 设备给你分配IP 是不会乱跳的 重启了如果上次使用地址没被占用还是会给你分配之前的地址

网友:
可以用http://router.ctc/进入管理页面

网友:
红米的用miwifi.com/访问管理页面

网友:
越来越强大

网友:
mesh挺好 有线的ac+ap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