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金封管击穿,维修里奇良明无刷主控板

楼主(2022-11-16):
网友寄修3块良明无刷主控,金封管击穿,焊盘损毁严重,只能植皮

先拆除坏掉的金封管,把残留焊盘割掉,找个料板,把完好的焊盘割下来,刮铜上锡,拆焊盘用风枪边加热边翘
处理好后把焊盘移植到板子上

其实移植之前前期工作也要做好,金封管击穿之后是否导致驱动电路原件损坏,是否导致主控芯片损坏,这里不做详细介绍了,打字太麻烦,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我抖音,日常维修视频都有

焊盘移植完成后将好的金封管用风枪吹上去,更换批号一致或者接近的金封管,这样匹配性会好些,上电试机,两个板子运转正常,有一块板子缺相,在一开始准备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检测出主控芯片阻值异常,这个已经给客户说明再发现块间板过来移植芯片就可以了,论坛好像发不了视频,只能看图片,发帖也特别麻烦,试机就发个截图吧

网友A:
这样的还能修?补上的大焊盘能过大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还能修?补上的大焊盘能过大电流么?

18v无刷钻,过流保护了它都没事

网友B:
视频小于8MB就可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小于8MB就可以发

是吗,两年没上来了,以前不能发视频

网友C:
楼主你抖音什么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抖音什么号?

专业芯片级精密电子维修

网友:
这样的还能修?

网友:
高手啊,这样也行

网友D:
黄鱼上很多坏板子,被剪过的。。。

网友:
植上去的用胶粘么?怎么处理

网友E:
第一次看到这样封装的场效应管,这种管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这样封装的场效应管,这种管参数是多少?

IRF7L86 IRF7580MTR DIRECTFET丝印:7L86 N通道 60V/114A 2.9豪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鱼上很多坏板子,被剪过的。。。

都是工厂不良品,测试品,强制报废了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芯片级精密电子维修

收到,已关注。

网友F:
大师,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换了MOS之后又是转有时不转,波动转子转了几下后就彻底不转了,那一排电容发热,请问咋弄?寄给你维修怎么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师,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换了MOS之后又是转有时不转,波动转子转了几下后就彻底不转了,那一排电容发热 ...

30/块,私聊

网友:
楼主厉害呀,这板子设计时应当充分考虑覆铜的厚度应对这种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