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85-3050电压电流表,请问大神600V的改成199.9的电压可以改吗?

楼主(2022-11-16):
绿色的是0-600V检测 黑色的是0-199.9V,请问大神600V的改成199.9的电压可以改吗?改哪里?

楼主:
600V的没有小数点 我把它改出了小数点 30V就是显示3V

网友A:
这个输入如果是电压采样的话改图中的电阻,和黑色的改一样试试,改完先加小电压测试,再逐步加高压测试

网友:
理论上来说,找到取样电阻,改变分压网络,是可以改变量程的,怎么找取样电阻也简单,从取样的线路追下去就行了。但是电压显示是通过程序控制的,这个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入如果是电压采样的话改图中的电阻,和黑色的改一样试试,改完先加小电压测试,再逐步加高压测试
...

我把它改成这个黑板的一模一样  只是把小数点移在下位 电压30V的话现实就是3V 之后我改了一个474的电阻  可以显示到0~30V  高电压也就30V

楼主:
我把它改的一模一样  其他电阻都是一样  改了之后就多了一个小数点  反而30V显示3ⅴ  之后我改了一个474的电阻  显示0~30V  高电压就不跳了  请问大神们 有其他办法没有 ? 是程序控制的吗?可以刷程序吗?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都是百V级别的,又不能增加精度,改了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