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帮助邻居维修一台熊猫6516盒式磁带收录机,没想到录音机芯2018年还在生产

楼主(2022-11-16):
如题,邻居说有台播放机要维修下,以为是广场舞的那种音响,没想到竟然是磁带收录机,和30多年前的工艺一样:普通单声道录放机芯+磁棒天线+双联调谐频率+普通干电池+工频变压器供电,另外增加了MP3播放和录制功能,只是现在磁带都不多见了。记得30年前,经常维修这种磁带收录机,现在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用现在的技术,维修30年前的产品,真是回忆满满啊。

网友:
低端全塑机芯,永磁抹音。

网友A:
没看到说啥故障,总觉得话没说完。

网友:
保养得很好啊

网友:
电教系统一直在用,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B:
大概率单声道磁头,磁带高保真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MP3也比磁带强

网友C:
现在能见到,一般都是学生用英语磁带学习。

网友:
现在的啥技术?过去 的啥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单声道磁头,磁带高保真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MP3也比磁带强

但是用MP3的话学生就不会去买了,互相拷贝就完了。只有用磁带才能保证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用MP3的话学生就不会去买了,互相拷贝就完了。只有用磁带才能保证利润。 ...

你这样拆台就没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说啥故障,总觉得话没说完。

感谢提醒,不好意思忘了说了,是这个状态转换开关的问题。测量几乎无法接通,但没有合适配件,只好将其拆开,把氧化发黑的触点打磨出铜色,重新安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能见到,一般都是学生用英语磁带学习。

现在小学英语,已经是发CD光盘了,每次开学,都是在电脑上转换成MP3,复制到TF卡,插播放器上听。

网友:
收音还是用的CD2003  怎么不用DSP芯片呢

网友:
至少也要做成双声道啊。

网友:
现在很少用这个了。。

网友:
才在废品收购点30买了个金业的磁带CD MP3蓝牙都有的多功能播放器,好的,才30块钱,还顺带拿了个飞利浦12V3a电源和个电脑电源,回家擦擦灰尘都是好的

网友:
这货在当年也算是精品,做工还是可以的,能兼容MP3播放,说明是20年前的产品

网友:
现在学生用的复读机一般都是磁带机,磁带录音机估计短时间内消失不了。

网友:
想起来用磁带学人教版英语课本

网友:
希望索尼复产这些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