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改装凯迪拉克一化流媒体后视镜

楼主(2022-11-16):
参考:安装XT5流媒体后视镜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凯迪拉克二代流媒体后视镜蓝屏后摄像头故障求解顺带出一代流媒体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凯迪拉克一代行车记录仪改装测试总结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凯迪拉克流媒体安装,你们的装了么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动手:

拆原车镜

拆点烟器面板从点烟口取电

确认正负极 接电

确认位置通电试机,有一问题,后摄的线短,需要与前摄的线头拆开替换解决。

包泡沫胶理好线

后摄拆外壳后用了旧支架螺丝固定

前摄用铝片折弯与后视镜夹在一起,用后视镜的螺丝固定

试车用能,用时三四小时,结束。

网友A:
一代的主机热量非常可观的,你放那个位置散热不良很容易出现后摄花屏故障

网友:
后摄像头装在里面,下雨天和晚上就抓瞎了。

网友B:
  强大的动手能力呀,这个是不是可以接前后二个摄像头,带有记录仪功能?

网友:
流媒体影响后视功能吗?

网友C:
还装一代呀,我觉得最好是二代,但是二代的后摄像头不行,故障率太高。如果能找到替换的就好了。三代好像没有后录,四代就把行车记录仪功能给取消了。要装我还是倾向于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的主机热量非常可观的,你放那个位置散热不良很容易出现后摄花屏故障 ...

线不够长,也只能放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大的动手能力呀,这个是不是可以接前后二个摄像头,带有记录仪功能? ...

二个摄像,流媒体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装一代呀,我觉得最好是二代,但是二代的后摄像头不行,故障率太高。如果能找到替换的就好了 ...

主要是价格便,朋友全新试机后放了4-5年了。

网友D:
楼主也是深圳的呀?e巴士有标志性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不够长,也只能放在那。

我的放后备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是深圳的呀?e巴士有标志性了哈哈

嗯呐
   ··深圳的

早晚高峰基本是20KM时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装一代呀,我觉得最好是二代,但是二代的后摄像头不行,故障率太高。如果能找到替换的就好了。三代好像没 ...

我的就是二代,升级2.2的固件,晚上效果不错,左后视镜的防眩还灵敏了!就是偶尔会蓝屏,但是蓝屏时的后摄像头的记录录像正常!

网友:
强大的动手能力

网友:
我的电动装的是一代,就是有时候死机不知道咋整。

网友:
我装的是一代,安装挺简单的,就是流媒体镜太重,怕把前玻璃搞碎了,用拉锁吊了一下,效果很不错

网友:
改装的不错。这个流媒体后视镜不是大视野的?

网友:
这要拆起来可是费劲了, 从前到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是二代,升级2.2的固件,晚上效果不错,左后视镜的防眩还灵敏了!就是偶尔会蓝屏,但是蓝屏时的后 ...

我有一套缺后摄像头的二代。不知道没有后摄像头能不能 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套缺后摄像头的二代。不知道没有后摄像头能不能 正常工作。

后摄像头老贵了,抵上一套的价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