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一开8孔插座

楼主(2022-11-16):
要增加一个3插,买了这货,价格还好。同样的国际电工的便宜,库存还有几个,但是使用下来,不靠谱,只能小功率用用。

开关只能控制插座

第二层 保护门

第三层 固定支架

核心层

铜皮厚度0.6MM

宽度4mm  截面0.24

接线柱有 公牛 字样  应该不是假的

开关触点应该是镀银的

咬合 力量适中  应该是磷青铜吧?

END

网友:
也将质量了

网友:
早发啊,刚买的,开关不能单独用?

网友:
这货竟然使用了Y字锣钉

网友:
哪里有便宜的?发个链接

网友:
做工挺好的,大厂风范

网友:
多插一个功率大些的电器容易烧坏这个开关。这只是个样子货,不是说不实用,但实用性不强。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了

网友:
控制一下使用功率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感觉这个铜片还可以啊。10A的插座应该算正常水平吧。

网友:
三口插头体积都挺大的不知道两个能否同时插上。

网友:
公牛的外壳容易断裂,分批买过好几个断裂率100%,其实国际电工的2000瓦下长期使用没问题,我有一个接电磁炉用了两年了,每天至少2顿饭,一直正常。

网友:
公牛的不错,质量一般

网友:
这做工看着好像还可以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458-1-1.html

我拆过国际电工的, 很便宜.

网友:
看着还不 错,就是公牛的插排螺丝总是很特殊

网友:
Y螺丝有点过分了

网友:
母牛用异型螺丝最恶心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公牛的插座相对做工和用料还不错。